阀块中油道孔直径计算---请教

楼主(2009-10-27):
请问下在阀块设计中进油口P,回油口T,接执行器的AB口油道孔直径该怎么计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是不是问的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等于或者略大于元件公称通径,回油路尽可能加大,以降低回油背压损失。

楼主:
谢谢,我早就问过我的同事,他们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在张利平编著的《液压站》阀块设计部分是通过流量计算得到的压力油孔P和回油孔T的直径的,但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公式计算的?我想找到一个设计的理论依据?可否告诉我是通过什么公式计算的?

网友:
楼上附件中的直径单位应该是 cm

网友:
有一个流量,管径,流速的图表,用直尺推一下。俺一直是这么做的!每个液压手册上都有!
流体力学的计算有时是非常理想化的,和实际差别比较大。
另外,特别注意,液压缸无杆腔在高速时回油流量会比较大,要根据速度和缸径计算一下,来决定阀的通径和回油孔直径!

楼主:
我们这里都是设计好的原理图,没有油缸的参数,那么公式中的流量Q就是液压泵的额定流量了对吗?这样的话我的理解是----不管是进油口P,回油口T或是接执行器的A,B口的流量都是一样的了,只是它们的流速不同了,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2-05-05):
这个和压力有关,一般的话和你选择的接头的钢管内经一样大,而接头和软管有关,软管的通经根据流量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