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罐体及管道表面能进行喷砂处理吗?

楼主(2009-10-27):
不锈钢罐体及管道表面能进行喷砂处理吗?(不需要表面油漆)
今天跟老总说了,不锈钢一般不进行喷砂处理,可老总跟我说,不锈钢很多情况下都可以进行喷砂处理,还告诉我不锈钢不能酸洗,只能磷化。这跟我以前了解的信息出入比较大,烦请各位发表一下专业看法,谢谢!

网友:
我感觉可以喷砂,只是你需不需要的问题,反正喷砂是物理作用,不是化学作用,对它也没什么损害。是不是抛光更好看?

网友:
楼主您好!
我们也是做不锈钢产品的。不锈钢罐体及管道表面,我们也曾进行过“喷砂”处理,不过喷的不是一般的砂,是玻璃珠,因为这只是外观需求罢了,并不影响使用。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的指导。

楼主:
客户看到我们已经给他们的不锈钢罐体进行了喷砂处理,客户不接受这样的产品,说外表看着难看无光泽,要求我们提出整改方案,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A:
一般的不锈钢罐体的外表面,我们是保持它原有的2B面的,罐体加工的时候,让保护膜一直保留着,焊缝只割开100mm左右的保护膜,焊接后这段需要打磨抛光,罐子整体完成后,甚至到了现场安装,最后才撕下保护膜的。

网友(2010-09-16):
老马师傅是做什么的?太厉害了。

网友B(2012-10-22):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不锈钢罐体的外表面,我们是保持它原有的2B面的,罐体加工的时候,让保护膜一直保留着,焊缝只割开10 ...

对员工的要求有点高了,一不小心会有划伤和刮伤的,后续不好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员工的要求有点高了,一不小心会有划伤和刮伤的,后续不好处理

我们这行就怕这个“...一不小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行就怕这个“...一不小心...”!

呵呵。。。。我们这行现实情况就这样,正儿八经的钣金工和焊工都不是很多,有的话都是个把师傅,真正操作的都是些杂工,说白了就是农民工。根本就没有哪些注意的意识,说了也白说。说多了还给你撂挑子了。小厂的悲哀。

网友(点评):
那可真的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们这行现实情况就这样,正儿八经的钣金工和焊工都不是很多,有的话都是个把师傅,真正操作 ...

老马叔,求教一个问题:四氟材料做的套,长期接触臭氧水以后,会有一些粉末脱落,是材质的问题还是本身的性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