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工件装具思路---请教

楼主(2009-10-27):
该工件定位基准如图所示(图中三处涂黑处)
由于工艺要求只能以此三处平面定位,
其背面有变形不平整而且不能加工。
需加工的是左右两边的铣花形和板各处的打孔。
主要是考虑在机加中以三个基准点定位容易引起工件变形。

本想以三点定位先铣工件背部一刀作为第二基准来定位,可客户不同意。

我现在的工装思路是在工件上放一上板框,其中凸出三处作基准处,利用工字块把工件夹紧,以确保工件平面度。
再放到架子上用压块压紧进行机加,架子底部加若干辅助支撑。
缺点是工作装夹麻烦,每次装夹需拆下上板框,且上板框重达8公斤。

加工设备是加工中心,有第四轴,但由于工件太大第四轴装不下只能装在基台上。

求教更好的工装方法

网友:
辅助支撑会不会对你选择的基准在固定时有干扰,或者引起变形?

楼主:
辅助支撑可以用弹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