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怎样加工?紧急求助!

楼主(2009-10-27):
各位论坛好友:现在要加工一件长度330mm外径130mm内径124mm的铝合金工件
我开的是大连6140普通车床,加工范围400*1000mm.需要配置哪种型号的中心架,和跟刀架?

网友:
有那么长的钻头吗?

楼主:
我们买的是空心材料,余量几毫米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
精度要求怎样?
关键在中间的孔不好加工,孔的精度不高的话可以两头车
是单件生产还是批量?不一定用车床,可以考虑其他加工方式?

楼主:
5# ZHG74 内孔要求不高,最主要是外圆,头尾要车螺纹,要保证同轴度,不许掉头车,是单件的

楼主: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加工呢?这么薄的工件切削会震动吗?另外我的车床配什么型号的中心架?

楼主:
怎么没有前辈出来赐教啊

网友:
帮你顶一下,跟你一起期待高手的解答

楼主:
这个工件怎么做呢,实在没办法了希望有哪位经验高手指点,给些意见,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图纸呢,看到图纸才好说

楼主:
图纸呢,看到图纸才好说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传不了,工件总长330mm外圆130mm内孔124mm,两头车15mm长的螺纹,一头外螺纹,一头内螺纹,保持同轴度不允许掉头车的

楼主:
12#前辈呢?请指点,在下虚心学习

网友:
0.1一刀

楼主:
0.1一刀
引用 网友B:
能否详细说清楚一点呢?比如转速,进给,用哪种刀具好一些.

网友:
你还要车螺纹,单边只有3个毫米?双顶尖车,中间架中心架,保证同轴度,但是壁厚太薄,会变形啊,楼主最好把图上传来看看

网友:
改装成镗床就好了
镗杆装到主轴上
工件装刀架上

或者就直接联系别的工厂
建议

网友:
我是学生只是个人建议

网友:
两头车完全没有问题,采用四爪卡盘(非自定心的),同轴度的控制打表即可。这么长的工件又是螺纹,螺纹公差也有一定范围啊,这两个条件来说图纸上标着同轴度目的是想让加工者心里有数该工件在同轴度上要注意,并非一定要达到这个要求,再说靠打表也能打到1~2丝以内,关键还是切削螺纹时转速的确定和那把刀型号的确定,一般用白光刀或者YW2(不粘刀),开槽并且前角大,主切削刃的刃倾角取负值,刀尖处槽的宽度小,尾部宽度大,呈喇叭状,可使铝屑向人方面排出。在加工前先选用合适的转速在毛坯圆上试车下晕车不,晕车的话把刀磨快,实在不行把螺纹刀反装,主轴反转,反切法来减小切削力。

网友:
不好加工啊,外元和内元单边3mm会变形的,而且还是大件的

网友:
我建议:
    一:先精车内孔,平一面端面。
    二:用胀力芯轴(自己车一只芯棒,外径与内孔5丝的间隙配合,然后开十字槽,简单一点就可以了)车 内、 外螺纹。

楼主:
先谢过各位社友的指点,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
24楼的办法是最好的,也能达到精度,但是内胀夹具需要铣床铣出等分,那得有分度头。在条件允许还有如果私人小厂要征得老板同意为好,毕竟做一个这样的夹具是得花点时间的,老板不理解的话肯定会心痛:料啊,时间啊。。。

网友:
内孔没有要求的话,那你可以先把孔加工好。外圆留个俩三毫米的余量,用俩顶尖车外圆,也好加工螺纹。单件还好点,批量的话就比较慢了·····希望可以帮上忙。

楼主:
内孔没有要求的话,那你可以先把孔加工好。外圆留个俩三毫米的余量,用俩顶尖车外圆,也好加工螺纹。单件还好点,批量的话就比较慢了·····希望可以帮上忙。
引用 网友C:
两端有螺纹的,一端外螺纹,一端内螺纹,这么大的空心管,用顶尖,怎么顶啊?

楼主:
你还要车螺纹,单边只有3个毫米?双顶尖车,中间架中心架,保证同轴度,但是壁厚太薄,会变形啊,楼主最好把图上传来看看
引用 网友D:
很抱歉,受权限制,不能上传图纸,我也觉得零件加工出来应该也会变形,太薄壁了

楼主:
我建议:
    一:先精车内孔,平一面端面。
    二:用胀力芯轴(自己车一只芯棒,外径与内孔5丝的间隙配合,然后开十字槽,简单一点就可以了)车 内、 外螺纹。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胀力芯轴呢?我还没有用过.车内螺纹的时候会挡住吗?

网友:
也就是内胀法,首先你得用爪和中心架装夹车出内孔。做个圆台,大外径用于装夹;小外径用于与工件内孔配合,取一部分长度加工锥孔,外圆用铣床6等分铣开,并留个3-5mm,加工个锥块与锥孔配合,锥块平面与锥孔内平面留有间隙,视外圆与工件内孔的间隙而定,同时锥块中间也必须加工螺纹,尺寸与圆台的螺纹一样;加工一根螺柱,长度为从锥块延伸到主轴箱左边,并加工个垫块用于压住主轴箱左边主轴的左平面,用螺母固定。

把工件左边配合在圆台台阶上,右边用一根中间打了中心孔的棒子(棒子长度为大于工件内孔,小于外径待加工到的直径为宜)顶针顶上,百分表打好同轴度,然后把主轴箱左边的螺母拧紧(就是拉锥块,使锥块向左压圆台小外圆的锥孔,使之向外胀开压紧工件);车外圆和外螺纹。

调头重复上面操作把刚加工出来的一端装夹在夹具上,另一端用顶针顶住并用百分表打表后,装中心架,车工件的内螺纹。

附: 内胀夹具法加工同轴度高,但加工时要思考如何去减少切削力,如加工螺纹肯定要开槽并添加冷却液。虽然是两次装夹,但同轴度亦能保证。

楼主:
也就是内胀法,首先你得用爪和中心架装夹车出内孔。做个圆台,大外径用于装夹;小外径用于与工件内孔配合,取一部分长度加工锥孔,外圆用铣床6等分铣开,并留个3-5mm,加工个锥块与锥孔配合,锥块平面与锥孔内平面留有 ...
引用 网友F:
非常好的一个加工方法,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内胀法方法是好,不过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因为要加工的东西只是单件活,没有批量生产,耗时又耗材。个人还是建议先把内孔和内螺纹加工好,在车内孔和螺纹的同时把外圆也光一刀(后面打表用)。然后车一个法兰盘,小台阶的尺寸车到内孔的尺寸(小个2丝)。然后把工件套上去,螺纹那头就顶尖顶着(车内螺纹的时候把倒角车圆了)。然后在外圆打表校正。倆头都要校正,夹头可以用四爪卡盘,顶尖那头可通过调节尾座来调节。希望可以帮到你的忙。

楼主:
内胀法方法是好,不过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因为要加工的东西只是单件活,没有批量生产,耗时又耗材。个人还是建议先把内孔和内螺纹加工好,在车内孔和螺纹的同时把外圆也光一刀(后面打表用)。然后车一个法兰盘,小台 ...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不明,这么大的空心管,用顶尖怎么顶呢?

网友:
要打滑的,它能承受的切削力可能比鸡心夹头稍微大一点,但是忽略了一点,车内孔法兰盘台阶仅仅这样配合你又如何车呢,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
不懂   纯支持一下

网友:
法兰盘的台阶是用来定位用的,不是用来受力的,阿懂?
受力还是要靠顶尖的,每刀吃半个毫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在说余量也不是很多。几刀就搞定了。
内孔才一百多就不知道用顶尖啦,晕死了···内孔二百多的我们还顶过的呢。让老板买个材料做个大的顶针不就好了。这个顶针以后做活也可以用到,不会浪费的。

网友:
法兰盘的台阶是用来定位用的,不是用来受力的,阿懂?
受力还是要靠顶尖的,每刀吃半个毫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在说余量也不是很多。几刀就搞定了。
内孔才一百多就不知道用顶尖啦,晕死了···内孔二百多的我们还 ...
引用 网友C:

仇军朋友,请仔细看我的回复以及楼主的要求,内孔是要加工螺纹所以这样是不行的,道理已经很明显了。至于你说靠顶尖来受力这一说法,很报歉,没有人反对过这一说法,如果仅仅是因为我说“会打滑的”,你就这样认为也未免太富有想象力了。有时候你这一刀吃下去你都不知道会不会打滑你又有什么把握一定会成功,如果都带着侥幸心理去做一个活,那么等报废的时候你往往想的还是怎样去侥幸,归根结底这是非正常操作,具有风险性。
像你说的这样的夹具,应该还配备一个螺丝啊或者焊根东西在台面上,用于挡住爪,像鸡心夹头样的原理。这样才能比较安全地生产。

楼主:
多谢各位社友的支持,我想用以下这种方法加工,不知行不,请各位给点意见
1.把材料夹在三爪卡盘上,用顶尖顶住另一头,卡盘这边先车外螺纹,然后加工外圆
2。加工好外圆后把顶尖松开,用中心架固定工件尾端,开始加工另一头内螺纹和内孔
这样加工不用调头车螺纹,保证了同轴度。至于工件切断那头的端面,掉头光一刀就可以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C:
仇军朋友,请仔细看我的回复以及楼主的要求,内孔是要加工螺纹所以这样是不行的,道理已经很明显了。至于你说靠顶尖来受力这一说法,很报歉,没有人反对过这一说法,如果仅仅是因为我说“会打滑的”,你就这样认 ...
引用 网友F:

哎·····悲哀!!!!真悲哀~~~~~~~~~~~~~~
你没有试过怎么知道行不行呢,没有实践哪来的成功,光纸上谈兵到最后不还是一事无成。
汽车发动机里面的缸套你见过没有,外径几十的、一百的多了去了,单边也只有三四个毫米,而且材料都是生铁的。
我用这种方法都加工过N个了!从没有出现你说的打滑之类的事情,而且毛刀的时候都是三四个毫米一刀。内孔有螺纹怎么就不好加工了,你不可以把内螺纹的口上车一个很小的台阶么,然后用顶针顶着。另外一面的内孔套着法兰盘,二丝工差绝对够了。多了就松了,少了又套不进。干活需要的是胆大、心细,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这样下去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你不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你就只能永远跟着别人后面混。

网友:
恩,当然我们有时也这样做,我做偏心轴的时候就是套在法兰盘上,另外还加了根螺丝挡住爪,但是车好之后停车时发现,螺丝已经远离爪,这说明打滑了,这说明这方法具有风险性。你说的道理是对的,但是你也别瞎猜了,这样做谁都会,就像你说的实践出真知,它打滑了。你所说的都是你的猜测,像“没有实践哪来的成功”,我都不知道你后面一大篇话讲得什么,听都听不懂。
另外你说的现在我也明白了,你是说内螺纹是在四爪的时候就加工下来,那样还是可行的,需要注意的是工件材料是合金铝,而且仅3mm薄,不知道你这样做是勇敢实践呢还是毛手毛脚。
道理讲得很动听,汽车发动机里的缸套这个没有代表性,算是容易的,我去人家厂里看过这种东西,基本上有点水平都能熟练加工。我做过的70%以上是摩托车、汽车里的配件及模具,10%用于航空航天,其它是各种各样的橡胶、塑料模具还有一些涉及生活用品等模具等等,如果仅仅凭这个东西就能代表你的水平,你也太低估你自己了,那我做航空航天的模具,是不是高你一等了,你会服气么,是吧,这不是评价自己经验高低的标准。

网友:
恩,当然我们有时也这样做,我做偏心轴的时候就是套在法兰盘上,另外还加了根螺丝挡住爪,但是车好之后停车时发现,螺丝已经远离爪,这说明打滑了,这说明这方法具有风险性。你说的道理是对的,但是你也别瞎猜了,这 ...
引用 网友F:

你牛······
请问你今年多大啦?在什么地方工作?

网友:
结帖了,呵呵! 其实我就是想刺激下自满的朋友而已,年龄大不大似乎不太重要,工龄长不长也似乎看不出什么,借一位朋友的话说,技术好就是一个老手教会一个新手,这些技术只要肯学的门槛很低,当然了从你的话中可以看出你自信,那说明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应该算是佼佼者了,这就够了。
至于你最后提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我顺着你的思路走,我就等于是在这里胡闹了。如果我这样做可以换来论坛的好气氛,那可以给我加加分,发发响了,嘿嘿!

网友:
呵呵,不好弄呀

网友:
这个工件有难度,最重要的是太薄了。解决振刀的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也就是内胀法,首先你得用爪和中心架装夹车出内孔。做个圆台,大外径用于装夹;小外径用于与工件内孔配合,取一部分长度加工锥孔,外圆用铣床6等分铣开,并留个3-5mm,加工个锥块与锥孔配合,锥块平面与锥孔内平面留有间隙,视外圆与工件内孔的间隙而定,同时锥块中间也必须加工螺纹,尺寸与圆台的螺纹一样;加工一根螺柱,长度为从锥块延伸到主轴箱左边,并加工个垫块用于压住主轴箱左边主轴的左平面,用螺母固定。

把工件左边配合在圆台台阶上,右边用一根中间打了中心孔的棒子(棒子长度为大于工件内孔,小于外径待加工到的直径为宜)顶针顶上,百分表打好同轴度,然后把主轴箱左边的螺母拧紧(就是拉锥块,使锥块向左压圆台小外圆的锥孔,使之向外胀开压紧工件);车外圆和外螺纹。

调头重复上面操作把刚加工出来的一端装夹在夹具上,另一端用顶针顶住并用百分表打表后,装中心架,车工件的内螺纹。

附: 内胀夹具法加工同轴度高,但加工时要思考如何去减少切削力,如加工螺纹肯定要开槽并添加冷却液。虽然是两次装夹,但同轴度亦能保证。

估计这个工件怕要一两千的加工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