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铸锭与铸件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9-10-27):
请问铸锭与铸件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怎么没人参与呢?

网友:
铸件是铸造出来的产品
铸锭是铸件制造前的原料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我来一下, 铸锭是需要进一步铸造或锻造的,而铸件是直接到位的,机械性能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0-01-19):
不太对吧,我觉得铸锭材料就是铸件吧,只不过是铸造出来的棒料或方料吧

网友:
铸锭是将熔化的金属倒入永久的或可以重复使用的铸模中制造出来的。凝固之后,这些锭(或棒料、板坯或方坯,根据容器而定)被进一步机械加工成多种新的形状。
用铸造方法获得的金属物件,即把熔炼好的液态金属,用浇 ...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上的这种见解!

楼主(2010-03-14):
感谢各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