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子自动钻心机,这样的尺寸能否达到要求的转速?

楼主(2009-10-27):
(无正文)

楼主:
莲子自动钻心机
   传送说明,左边后面的凸轮固定不动,左边的传动齿轮通过芯轴传动齿轮钻杆做高速转动;中间的滚筒由另一对齿轮做反向传动,由于左边的凸轮固定,且齿轮钻杆上装有弹簧,从而达到齿轮钻杆边高速自转,一边做前后运动;齿轮钻杆上装有钻头,从为达到莲子的自动钻心。
    尺寸不是很大,不过转速要求 芯轴最大位置φ40 80r/min 齿轮钻杆φ8 600r/min.
    左边齿轮m=1  大齿轮z=74  齿轮钻杆z=14  滚筒由另外一对齿轮传动
   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尺寸能否达到我要求的转速,强度和磨损磨损情况希望有经验的大狭指点一二。

楼主:
下图为3D造型,尺寸有所放大,1楼2D齿轮钻杆只有18根,本人认为足以,做那么大只是浪费材料

网友:
设计得瞒不错的,结构简单,而且将间歇运动变成了圆周运动代替!

网友:
暂时感觉没出来`呵呵`似乎你是利用下面一带槽的轴旋转带动上面的小杆??
后面凸轮是?离合?

楼主:
请仔细看  凸轮是不动的 齿轮钻杆的尾端有齿轮  里面有个大齿轮 大齿轮是由芯轴带动  齿轮钻杆由大齿轮带动转 又由于后面凸轮和前面的弹簧前后运动

网友:
没有详细计算,但从结构看应能符合楼主要求的转速。

这个结构与加特林机枪的结构相似,加特林机枪的枪管可以达到每分钟几千转的。

加特林机枪工作原理 .rar

网友:
你的莲子是怎么定位装夹的,上面的孔有位置要求没有?惑疑中,还有就是你钻孔的时候莲子会不会跟着钻头一起钻?还有就是要钻多大的孔?是不是靠一个钻杆上的齿轮带动另一个齿轮,每个齿轮是一样大,但是每个齿轮的受载荷是不一样的,成倍数递加的,你考虑到了没有

楼主:
我在飞   你好!
你讲得对 很象那机关枪,不过我这个没他那么复杂
莲子装夹很简单 我钻小孔  一栏一栏进料  一端皮带利用摩擦力把莲子卡住
莲子其实只是2.4的通孔
每个齿轮是一样大,但是每个齿轮的受载荷是不一样的,成倍数递加的,这点怎么讲

网友:
18根针增加18倍的力,磨损也18倍

网友:
这个方案很早就有人提了,但我没看过实物。

不知道实际应用如何。

个人分析重点应该还是在莲子分选上料、自动定心找正上,否则钻芯效果会如何?

或许改用别的工艺,或吃半边莲,如何? 呵

楼主: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不过机械瞒大的, 我只是想把他改小,上传一张实体图你看

楼主:
其实实物效果也不是100%,也有部分钻偏的,至于进料,定心这一部分,我很有把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我还在想海山提出来的问题,您介绍一下好么?

网友:
大致看懂了,说一下,如果哪里不对,还请楼主说一下。
齿轮钻杆做行星运动,既有自转,又有公转,还有随着凸轮的轴向往复运动。

1.大齿轮即为中心的太阳轮,小齿轮即为行星轮,小齿轮和齿轮钻杆为一体。行星架和大齿轮为不同的零件(剖面线方向不一致),但不知运动状态(转速)是否一致?
2.工作时:凸轮固定不动,行星架转动,大齿轮转动,齿轮钻杆做行星运动,又做轴向往复运动。

齿轮的啮合运动,原理上是两齿面之间进行纯滚动接触,为滚动摩擦,故传动效率很高。小齿轮又做往复运动,有滑动摩擦。

个人认为:
1.齿轮的强度应该不是问题,因为载荷不大,只要保证系统良好的润滑。主要是齿轮的磨损,要对大齿轮和小齿轮要进行齿面淬硬,保证寿命。
2.需处理好齿轮钻杆和行星架之间的摩擦导致的零件磨损。

网友:
请教楼主:红框内齿轮钻杆的运动位置为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

网友:
楼主的设计跟我早期的一个产品不谋而合,极其相似,看来你是动过脑子的,往复运动机构跟不上节拍的时候,就应该用这种机构

网友:
如果中间齿轮不转动,好像钻杆的转速提不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