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路应该怎么清洗---请教

楼主(2009-10-27):
在我们公司,液压站从来没有清洗过,仅仅是换油而已,现在我实习期结束转正后主管设备,想问一下各位前辈,液压站要怎么清洗?包括比例溢流阀,液压油泵,液压油管,管接头等等。。。越详细越好,小妹在此先谢过大家!

网友:
笼统地说的话,清洗液压系统,最好是有个液压清洗工装,如果没有工装,那最起码也要保证液压油能在全系统的大部分地方循环流动,然后在泵的进出口各安装一个滤器,滤芯的精度尽量高点。基本上就是通过液压油的24小时不停循环地经过滤芯,这样来清洗系统了。滤芯要经常检查/更换。到了更换滤芯几个小时后,还没有什么脏东西就可以结束了。一般最多就是连续2天2夜,实际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

网友(2009-12-22):
和点面,就是北方用来蒸馒头用的,用来清洁油箱,各阀件只要拆下来用柴油清洗,管路有条件可以用空压机吹风。全部清洁完后把一个滤油小车接到系统中
利用小车的泵打循环24h以上

网友:
滤芯尽量设计在回油路
有条件还可以在系统内接个旁路自循环清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