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报警,解除不了

楼主(2009-10-27):
数控车是FANUC  OI  MATE  TC的系统,出现急停报警,解除不了,后面的接触器、中间继电器也检查过了,急停按扭也查过了,都没有问题,到底是哪个出问题了,报警信号为1000号报警,是不是软件参数被修改了,导致系统出问题了,必须重装系统,还是硬件的哪个元件坏了没有检测出来。还是限位开关的线子断路了。。。。请高手指教啊,很急的!!!谢谢了

网友:
急什么啊,确定是急停报警吗?你得看看你机子的电路图,急停一般是常闭式线路,如果真是急停,可能是急停回路中哪个触点断开了,回路中每个触点看一遍就知道了,最多不就是三五个?电控是什么样的?变频器吗?如果电控的模块有急停的输入端子,把它拔了试试。另外得注意安全,防止机器通电的情况下,无法预料的动作。机床我不懂,就这么多了。

网友:
是不是机器星期天停了一天,就坏了,还是加工中撞车了,

网友:
是不是机器星期天停了一天,就坏了,还是加工中撞车了,我开过FANUCR16 FANUCF25,里面的参数只要不撞车,就不是参数问题,机床能复位不?

楼主:
能复位还急吗?关键要用到的,到时间没修好,是要付责任的。机器每天都不停,只有夜里人休息的时候才停的,也没撞床子。与参数,就是软件有关系吗?

楼主:
请各位不要乱发表,说的没用的,急停回路中有几个电器元件还未找到,一些小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80%--90%是属于硬件问题。软件占的几率要小些。除了是急停回路中的问题,1000号报警还与主轴,刀架等一些的电路有关,在界面SETING中,参数修改可以修改,其他的任何参数都不可以修改,包括3292、3208的都不可以修改,请专业人士指点一二,分析一下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回去仔细看电路图和PLC

网友:
有时间在这里问,还不如研究研究电气图纸和PLC,跟参数、软件都没关系,先把急停回路查一遍

网友:
楼上讲的对,多看看线路图是对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应该看看电路图与PLC....可能的话可以把PLC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1000号,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比如进水导致电机过载,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查了一下书,应该是系统产生的急停报警,需要分析一下系统 梯形图,才好确定具体原因

网友:
查一下超程限位开关是不是压上了。

网友:
最大可能是行程回路线断了  因为你的机台在一直使用中发生的报警

网友:
变频器里有参数可以 调急停 快慢的,我调过,调的 过高 就要报警,调的 过低,主轴转了好几秒才停,

网友(2009-12-04):
急停回路有断电,把强点部分再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