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车刀怎么对刀?

楼主(2009-10-27):
请问各位高手,45°外圆车刀在倒管件的内角时,在数控程序中如何对刀?
我的邮箱syz0915@163.com 跪求答案

网友:
轴向、径向切线与刀尖(小于90度主偏角的是2个,大于90度主偏角的是1个)的交点输给机床,编程时换算一下或者运用一下刀补就可以了。

网友:
你随便对好刀,然后手动方式车在装好的工件上车加工一个倒角,X,Z轴不动,把绝对坐标编在程序里便可以了。
先对出坐标,再编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在数控车上很少用四十五度刀的

网友(2009-12-02):
就是啊,倒角用外圆刀具走出来啊,干嘛非要换把刀加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