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线切割做凸轮,螺旋线是怎么画?

楼主(2009-10-27):
请问有哪位仁兄,用线切割做过凸轮的??
凸轮上的螺旋线是怎么画的呢?我怎么就是连不上呢?

还请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
拿 图 看 看

网友:
有的凸轮是几段圆弧合成的,有的是数学曲线,你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标准螺旋线的凸轮。线切割本身软件中带有画阿基米德螺旋线的功能,只是有几个参数的依据是什么??所以画的总接不上。

网友:
举个例子,0-180度,半径由30渐增到48,用极坐标,p为半径,t为转角
p=30+0.1*t  > p=起始角半径+每度升量×(t-起始角),取值范围 t》0-180
同理,180-360度,半径由48渐减到30
p=48-0.1*(t-180)   取值范围 t》180-360
每度升量=(终止角半径-起始角半径)/(终止角-起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