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居民可以向电力公司申请开通三相四线电吗?

楼主(2009-10-27):
农村房子需要用到三相电,是否可以直接向电力部门申请开通,需要多少费用?(以前好象听说过开通三相电需要买变电设备什么的,费用很高,但我用电量很少的,是否可以直接申请开通而不花费很多钱呢)假如可以申请,那这种电源的电压是否稳定,假如是数控设备是否会给其正常工作带来影响?

网友:
应该可以的,只不过多少要花几个银子的,要看你们那具体情况了,负荷小的话不需要变电设备的。我们徐州这边的话大概要3仟大洋左右吧。要是上变压器的话要20万左右吧。

网友:
需要申请  交一定的费用

网友:
估计你最好是别考虑变压器了,为了一台机子,太费钱。没有变压器,如果真的把线拉好,到你家了,具体能有多少伏电压还真没办法现在知道,得到时候用万用表量了。还要看在一天24小时中,电压波动情况怎么样。具体会不会对你的机床造成影响,这个看你的机床说明书就比较简单了。上面应该会写着适用电压范围,例如380伏+/-10%的话,就是从342伏到412伏都可以使用了。在10%以内的话,电压波动是不会对数控的弱电部分造成影响的,它们都有电源模块的。

网友:
我们这里如不安装变压器直接申请380V三相动力电是免费的,但自己要承担购买电线,电表等的费用。

一般情况下的动力电源是完全可以满足普通数控设备的要求的。

网友:
可以的,城里是可以的,我正好装过,费用不大,20KW以上即可。不过要申请,一般不批,得有理由,用电器要多。
农村相对容易些,但要有三相四线到你家附近,装个三相表即可。
方便是高峰时电压稳定些。(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