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SUS304材料硬度提高到HRC56~58 ---请教

楼主(2009-10-27):
想把SUS304材料硬度提高到HRC56~58,如果有知道的请指教,谢谢!工件是管材

网友:
304就是1Cr18Ni9 ,
想把SUS304材料硬度提高到HRC56~58
渗碳淬火!!!但耐腐蚀性下降了

建议用9Cr18,淬火。

网友:
低碳钢一般用渗碳淬火
中碳钢一般用渗氮

304就是1Cr18Ni9 ,硬度提高到HRC56~58 ,渗碳淬火!!!但耐腐蚀性下降了
因但耐腐蚀性下降了的原因,所以常用渗氮替代。
也可以用电镀、化学热处理等来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2010-02-05):
同意版主观点,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