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丰三次元无法恢复原点---求助

楼主(2009-10-27):
1、硬件检查无问题
2、软件及系统重新做过(win 2000)
3、软件启动时无法进行检测,原点无法矫正,X.Y.Z轴第一列指示灯为黄色,无法自动跳转
  请高手指点,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急!

网友:
没看明白,

为什么说硬件没问题?何以见得?
原点无法矫正什么意思,不明白
无法自动跳转什么意思,不明白

建议你
1 关电关气重新启动,只开主机,开后能归零吗?
如果能归零则主机没问题,如果不能说明硬件有问题

2 启动软件,

3 连机。

看下那步有问题

网友:
顶下这么急的事怎嘛没有人呢???、

楼主:
谢谢两位
2楼的方法试过,无效
电脑不能找到该硬件,在启动软件时驱动CMM无法正常启用!
原点根本不能归零

网友:
你用的不会是手动三坐标吧,估计是你软件没安装好,驱动没设置好

电话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