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螺纹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9-10-28):
画螺纹时显示螺纹重叠,参数怎么设置啊

网友:
螺纹重叠??
那是不是你的螺距太小啦?
最好截张图看看(螺纹设置的)

楼主: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又是UG6啊
不推荐你们去真正的应用它这个版本
很不成熟的
我把它定义为西门子接手后实现某些新想法的过渡品或者是试验品
有很多功能都有BUG的
你所说的在UG4里面没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2010-06-22):
应该是重复操作了,已经有螺纹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