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夹头同心度0.02,怎么做好??

楼主(2009-10-28):
就是这个产品,要保证3.5的尺寸。

楼主:
粗车,淬火,磨,线切割??
型腔是不是要和外圆一道磨出来才行??

网友:
这个不叫同心度吧!
要保证3.5的尺寸就要两个面在同道工序中加工出来,靠机床的精度来确保此公差。
我的工艺路线是:
1、用仪表数控加工,棒料割成600~800。
2、用弹性夹头夹棒料,车到如图所示尺寸,外径要求高可留余量上磨床,直径8处留30丝余量下道工序平头。
3、平头。
4、无心磨外圆(也可用外圆磨吧,夹直径8处顶孔)

网友:
我看不懂你们的这个弹簧夹头的具体用处!但是在图纸制作中存在严重的缺陷,同心度属于位置公差,这谁都知道,既然是位置公差就应该有相应的基准面,可是图纸上竟然没有标注!谁与谁同心?!真郁闷啦!

网友:
这个图标注的很别扭啊,也可能是装配需要,但设计者水平不敢恭维

网友(2010-03-06):
你们楼上的没看清提问者的意思

网友:
我可以理解为怎么做这个弹簧夹头吗?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弹簧夹头的同轴度是0.02  怎么能加工出这个零件?  保证图中的精度

网友:
恩!~~~内外腔一次装夹磨削!~~~
如果要热处理的话,很不好做,线切割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形.我们曾经仿造过,切开之后就华丽的绽放了...
国外高档的弹簧夹头工艺是保密的.

网友(2010-05-04):
bu shi dao shenme yisi

网友:
那里的我可以做!!!!!!!!!!!!!!!!!!!!!!!!!!!!!!

网友(2011-09-17):
这个问题筒单,但也很难。

网友:
图片打不开,但知道不难做,工序挺多,0.02太简单。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