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比例溢流阀压力怎样调零?

楼主(2009-10-28):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朋友,公司有一套液压设备,通过比例溢流阀来实现压力控制,控制压力范围在0-16MPa。因为比例阀目前只能实现从0.8MPa至16MPa调节,而我们的工艺需要能从0开始线性调节,请问有没有改进的办法实现0--16MPa调节?先谢谢了。

楼主:
自顶,怎没人作答?

网友:
附张图片看看哪种结构的。我用过油研的一般都是调上面有一个无头螺丝用六角扳手松掉就可以了。

网友:
0.8是最小压力了,你可以看阀的说明有个最小值和最大值

网友: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图片呢

网友:
咱们溢流阀,特别是先导结构的,从原理上说就是没办法从零开始调节的,想要调节,要换思路了。楼主就不要在溢流阀上想了

网友:
貌似最低只能是0.8Mpa,因为高于这个压力线性度比较好

网友(2009-12-30):
都是老师!谢谢!

网友:
比例溢流阀必须有一定背压才能正常工作,最低可以到0.5Mpa。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回复,看来只能加个旁路来实现。

网友:
难道就没有可以完全卸荷的比例溢流阀

网友:
从零开始是不可能的,从零到某个值是非线性的。

网友(2011-10-05):
由于溢流阀座都有节流口,所以只要通过流量,溢流阀就都有最低调定压力,目前商业化的阀零压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除非煞费苦心弄点新结构。

网友(2022-03-26):
比例溢流阀的最低调节压力可以从他的去县上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