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28):
我用的是CAD2004,不知道为什么画图的时候我选择一条线之后,再选另一条线的时候,第一条线便没有选择了,以前没碰到过,请高手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重装下就好了

网友:
不想重装的话还有别的办法 就是设置太复杂  这里讲不清楚

楼主:
我重装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我还从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系统的问题.

网友:
换个高版本的CAD软件装一下

网友:
CAD设置问题,按图勾选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我试着在网上找了没找到答案,建议重装系统了

网友:
有可能是!需要看看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8 I% B8 A2 e) \' C* J打开CAD点击op进入选项板点选择选择模式下面把用Shift键添加到选择集(S)前面的钩选去掉就行了!

网友(2009-12-06):
按9楼的办,就没问题,设置的问题

网友:
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