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柱是不是无心磨床?

楼主(2009-10-28):
滚柱是不是无心磨床,加工出来的,现在轴承工厂都是如何检验产品的.

网友:
你是说滚子轴承所用的滚柱吧,外圆可以用无心磨加工,端面可以用双断面磨床加工,至于检测标准看加工的等级要求了。

楼主:
现在国内轴承滚柱有没有使用在线检测的?国内一般是抽检还是>?

网友:
现在国内轴承滚柱有没有使用在线检测的?国内一般是抽检还是>?
引用 网友A:

有的用有的不用,参差不齐

楼主:
用什么在线检测的

网友:
大型正规的轴承厂的每一个轴承的每个生产环节都经过严格的检测。都是专用检测仪器与设备,像滚柱、滚珠都是每分钟可以检测200个以上,精度保证在0.004mm以内,并且自动分组经过分组的产品零件尺寸的一致性非常高,一致性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精度保证在0.004mm以内,应该比这个高,0.004有点低了

网友:
有种滚针无心磨,设计的适用 做轴承里的滚针

网友:
我们厂也用无心磨滚柱,但磨得精度不行。废的多,后面都是买其他厂家的。

网友:
我们厂也用无心磨滚柱,但磨得精度不行。废的多,后面都是买其他厂家的。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设备和技术上得到提升

网友:
直径小于6mm可以考虑无心磨抽检,过程控制(SPC极差图),购分选机分选,尺寸可以控制在0.002mm以内;直径大于6mm的考虑无心磨抽检,留0.005mm超精,尺寸可以控制在0.002mm以内。

网友(2010-08-18):
学习了,这个才是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