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接了一件活,用什么方法加工啊?

楼主(2009-10-28):
2800mm长轴,中间部分直径750mm,长550mm。材料是60CrMnMn,淬火后硬度达HRC65-80.中间部分要求粗糙度1.6以上。请问各位,用什么方法加工啊?

网友:
先粗加工,然后淬火,最后用磨床磨,这么高硬度基本上车不动了

网友:
有条件,当然是研磨了。没条件就只能用陶瓷刀片车了

楼主:
轴是干好的,是冷板轧制轧辊。用的时间长了中间部分有麻点和小坑,用户希望修磨外园,没尺寸要求,只是粗糙度要达到1.6,问了好几家都没大型的外园莫。只能在卧车上想办法,我想用cbn车刀光一刀,在用垳磨轮垳一下。不知行不行?

网友:
硬度具体多少呢?hrc70内估计还能干,再高就难了

网友:
cbn加工hrc70以内可能还行,再高就难做了

网友:
我看还是找个硬度计测一下,不行就别试车,刀子不容易啊

网友:
粗加工后淬火,磨.

网友:
W18Cr4V(高工钢)的最高硬度HRC66.硬质合金刀片也就是HRC70左右。HRC65-80,不可思议。我们磨削合金刀具都使用金刚石砂轮。不知能否加工你这个工件。

网友:
如此高的硬度,用刀具车似乎是不可能的。条件有的话,在车床的刀架上装上磨头,使用金刚石砂轮,有可能加工好。

网友:
刀架下掉,直接安装个砂轮机吧,这就变成一个外圆磨床了

楼主:
图纸上标注硬度是hrc65-80,具体是多少不知。在车床上装砂轮有一定的危险性吧。不知垳磨行不行

网友:
还是先测一下具体的硬度,能车最好,这么高的硬度车出来的话1.6的粗糙度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
上面说的正确

网友:
淬火后硬度达HRC65-80,不可思议,不过用个废刀头划一下也可以估计硬度啊

网友:
北京有一家特种刀片可以试试

网友:
高硬度的间段切削很难,还是上一磨头磨削容易些。

网友:
应该要订超高硬度刀片

网友:
粗加工后,热处理,在磨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中将同志的看法

网友:
11楼说的没错,我们厂就这样做过,
把刀架拆了,改个电机加金刚砂轮上去就可以做了,
但加工时要注意进给,
要是不拆小拖板,可以扳个小角度控制进给,
要是只有中拖板,可以加两个齿轮控制进给,小心一点加工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我查了一下60CrMnMn好像国内没有这种材料,只有合金弹簧钢60CrMnMoA,不知是否定制的?还是输入有误?还有我觉得您的洛氏硬度值范围定的蛮宽泛的,也不合常规。我接触的都是普通要求的零件,请坛内高手指点一下,也好学习进步!

网友:
楼主我查了一下60CrMnMn好像国内没有这种材料,只有合金弹簧钢60CrMnMoA,不知是否定制的?还是输入有误?还有我觉得您的洛氏硬度值范围定的蛮宽泛的,也不合常规。我接触的都是普通要求的零件,请坛内高手指点一下, ...
引用 网友A:

我想楼主应该是输入错误,大概是60CrMnMo中o输成了n。
看了这么多人的建议,感觉应该分两步走:
1、有条件的话就打一下硬度,或者找有经验的老师傅大概估一下
2、然后决定是车还是改设备磨。
以楼主的条件,如果能车最好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输入错了,应该是60CrMnMo,这两天就来活,先磨一下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尺寸没有要求,只有粗糙度要求,那就在车床上加气动或电动磨头,之后再研磨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
我们车间的机修今天就在弄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车间的机修今天就在弄这样的一个东西,上个图片,,机修说,上面的工作表面,锉刀锉不动,是否是一样的材料,

上面的轴承用了50吨的压力才下来,

网友:
不可能有那么奇怪的材料名称,也不可能有这么硬的,硬质合金也就这么硬吧。现在要考虑的主要是砂轮机要有一点偏角,电机底座不是水平的放在拖板上,要倾斜一个角度,还有磨削量一定要小,估计一次就1丝吧,一定要一直打表检测磨削量。砂轮空了的话就退回去补偿一下。否则砂轮片磨损量会很难补偿的

网友:
车床上用磨头磨削外圆在以前是常事,不必怀疑是否可行。如果磨头的制作和车床有足够精度,用来磨削普通的工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工件是楼主所说的“冷板轧制轧辊”,恐怕是不行的。这种轧辊的工作表面的不圆度以及对支承轴颈的跳动误差要求绝对不可能只是修磨外园,没尺寸要求,只是粗糙度要达到1.6 就可以的。

网友:
轴是干好的,是冷板轧制轧辊。用的时间长了中间部分有麻点和小坑,用户希望修磨外园,没尺寸要求,只是粗糙度要达到1.6,问了好几家都没大型的外园莫。只能在卧车上想办法,我想用cbn车刀光一刀,在用垳磨轮垳一下。 ...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冷轧厂应该都配有专门的轧辊磨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粉碎石料用的吧?而且设备上有调整中心距地东西所以没有尺寸限制。
高锰钢水润处理的吧?所以硬度范围比较宽泛。

网友:
用立方氮化硼刀片

网友:
本人后学末进
这个硬度只能磨了吧

网友:
还要看麻点和小坑的深度
太深了估计原有的蘸火层会干掉了
硬度达不到了

网友:
好贴子,让我见识不少。

网友:
这个应该是氮碳共渗的表面硬度。车刀比较难,直径770毫米也比较大,很难车出高光洁度,总归要磨削的

网友:
4# 星光bj 我们做的比这短些的零件都是车到1.6的样子,然后研磨,最高可以达到0.4,都是在普车上做的。

网友:
在扎制过程中圆的表面受一定的损伤,也要失圆。不是专业的轧辊磨床是难以满足你的要求。有了好的方法记得上传大家一起分享啊!

网友:
在车床上硬车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