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车,以压缩空气为能源,请大家谈谈

楼主(2009-10-28):
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想法:

因为能源及环保的问题,当时就想可否利用压缩空气为动力,发明一种车。利用空气既节能又环保而且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想法是这样的,首先储存一定量的压缩空气在一个储存罐里面,然后在利用行进过程中的动力逐渐再储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首先的储存量不能太大,这样储存罐就太大了。 最后经过计算只能保证运行几分钟,不得不宣告失败了。想请各位高手指点,可否有别的办法。

网友:
我在前几年就做了一个不理想。因为它解决不了连续工作。只能工作几分钟。要是用现在的氧气罐也只能用上1个小时。这有点不现实。现在我是想物质内能在不同的壮态下给予一点的热量会产生不同的功在想办法。看是否有办法。

网友:
压缩空气做动力对整个地球来说,没有环保。一般的制作压缩空气的途径是空压机,有烧油的,有烧电的。最不环保的路径是烧煤-发电-电动空压机-压缩空气-驱动汽车。用压缩空气驱车,只是把污染留在了前面工序的地区,开车的城市里也许排放少了点。氢氧燃烧目前也一样,制备氢气和氧气消耗的能源算下来毫无性价比,碳排量只多不少。你的压缩空气车也可以把太阳能用上,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是直接得到热量的,没什么附加耗能的转换。如果车的气罐太大了也不行,空车就等于是载了几个人了,气罐小了压力太高了就不安全,类似于背着个炸弹在路上跑。没有实用价值。分类来说,蓄电池的电动车和压缩空气车都是蓄能车,其实这个应该有个公式的,就是蓄积的 能量/重量 或者 能量/体积,除数达到电动车的值才有价值,个人看法。

网友(点评):
如果只停留在这步,什么都不用搞了。既然可以建水利发电。就可以建水利气站,潮汐气站。很多能源可以制造气源,也没有污染。而且空气罐。要比蓄电池污染要小些吧!不是说不可以,是需要跟多相关部门配合,

网友:
先在论坛上搜一下,看一下别人的视点再说吧。

网友:
可以尝试用化学反应生成气体,控制化学反应的强度来控制动力的大小。不过成分比较复杂,会有污染。单纯生成氧气和氮气的化学反应应该都不是怎么稳定。
提供个思路,欢迎拍砖。

网友:
据说已经有这样的汽车了。

网友:
氢气动力车友了啊

网友:
还是动力来源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
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源的汽车国外也有很多汽车厂商再搞。
附图1是AirPod空气动力汽车,采用玻璃纤维等重量轻但是又有一定强度的材料制作,全重仅220公斤。AirPod空气动力汽车采用类似摩托车的操控方式,最高时速可达70公里,其动力来自于一个容量为175公升、压强为350bar的空气罐子。根据MDI公司的测算,如果采用充气站的方式,全部充满这个气罐大概需要1.1欧元,但已足够让AirPod行驶约220公里,而且对车本身来说,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
附图2是印度最大的汽车制造商Tata Motors开始量产一款仅由压缩空气驱动的汽车。这款名为City Cat的小型轻便车由该公司与前F1工程师Guy Nègre携手打造完成,充一次气可以行驶200公里的路程,并可达到110Km/h的顶级时速。
附图3是以压缩空气推动的发动机

网友:
压缩空气产生动力, 用什么能量压缩空气呢???  我看中的是能量守恒定律。
零排放匪夷所思,所谓的零排放是不是应该把空气能源产生的过程的能耗也要算上啊
就像前两年所说的酒精加汽油的能源  要知道酒精的产生过程啊  很多是那玉米酿成的
还沾沾自喜的是  却忘记了生活在饥饿边缘的人

网友(2009-12-17):
这个创意很好。不久前看了巴西有人设计了一辆气动自行车,效果不错可是价格较高。

网友:
11楼说对了,就像电动车充电所耗能源由来一样,再加上电池报废污染---图利开发官商损地球!

网友:
好像已经有这种概念车了

网友:
我看可行,关注很久了,关键是发动机,效率高要高,适用

网友:
有兴趣可联系,我做好发动机,13283772577

网友(2010-01-20):
自然说得对,压缩空气膨胀只是释放内能,它的能量密度并不大,还比不上化学能,如果真能解决高压气体存贮问题,那做个氢汽车更好.

网友:
物质是守恒的,二氧化碳也可以转换为氧气和碳,所以也不存在环保不环保的问题,关键在于利益。

网友:
用涡旋压缩机,改造成压缩空气发动机,效率高,我做了模型,下次发上来

网友(2010-02-22):
能量守恒啊!除非压缩空气是天上掉下来的

网友:
这是个笨主意,除非你能找到很经济的压缩空气来源

否则只是徒劳的制造消耗和污染

网友:
据说吃了地瓜会放屁

让开车的人多吃地瓜多放屁产生动力

不知道会不会造成温室效应???

网友(2010-09-12):
利用城市用电峰谷差,把晚上用不完的电量贮存起来,贮存方法建立地下贮气室,方案较好,美国有人提出过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只是业余关注了一下,只是用3D做了涡旋马达的效果图,也可用现在汽车空调压缩机,不知能否反过来用,就是涡旋马达了,,,有等温膨胀,连续工作平稳可靠,气室可调,气体多级利用,优点,希望大家,指正!我原来草率留下电话,目的是想和对此有认识的朋友更好交流,但做一东东不易,只是开阔思路而已

网友:
还是电动车实际电,不然考虑核动力也比这个环保一点

网友:
关于涡旋发动机的专利,刚找的,希望大家发表评论

涡旋式发动机 2.pdf

网友:
还是用液态空气好吧,

网友:
几年前看到过外国人做的压缩空气自行车

网友:
很不错的构思,不晓得我们自己有无干这方面的人。
整个社会应该大力提倡这种创新的活动。我们目前都是太浮躁了。眼光太短了。急功近利的太多了。都是巴不得一锄就挖个金娃娃。

网友:
还是应该记住毛主席的话,不能老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地爬行。要有志气,有骨气有超越别人的勇气。不要拜倒在外国的先进技术下,要敢于超越。

网友(2011-08-02):
我都想知道,我都在学习中

网友:
观看结果

网友(2011-09-21):
哇~空气 就是动力,但有没有想过压缩空气的能量呢……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