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安装好了怎么使用不了哦?

楼主(2009-10-28):
各位社友
我帮我室友安装好UG NX5.0之后,使用不了!提示初始化错误的对话框,我真是想不通啊,在我的电脑上安装又可以使用,请各位想想办法吧,是不是系统等级低了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
如果不同版本的系统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常
或者你可以试下这个方法(来自网络)
1 :crack/Progranfiles/ugs/找到这个文件夹

UGS里面你会发现有两个文件夹

1;一个是NX5.0里面还有两个文件夹NXPLOT和UGII把这两两文件复制到你安装UG的目录下,把原来的文件替换掉,可能电脑自己带的防火墙会阻止这一操作,不过不要管他替换就可以了!

2;另一个是NXNastran里面还有一些别的文件点到看到em64tnt和 i386这两个文件夹,把这两个文件夹的DLL格式的文件复制出来跟上面的一样在UG目录下把原文件替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指点,我会去试一试!
今天看到你对UG里面的资料进行整理页面,我觉得这点做得非常的好,我们里面的每个人都需要对你说声感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气了
这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既然做斑竹就应该这么做

网友(2009-11-29):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以前没有指点呀。

网友(2010-07-14):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以前没有指点呀。
引用 网友C:

    楼上朋友哪里的啊 看你的头像我们好像是校友

网友(2010-12-10):
斑竹说的很好啊,我已经记在电脑里了,以防备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