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连杆加工难题-请教

楼主(2009-10-29):
有一连杆,加工遇到困难,主要是难保证0.1的垂直度,装夹时变形大,加工时能达到,一旦松开工装,就会出现垂直度超差。
也看了一些普通连杆加工,大都是在同一个面的,可以一次装夹两端加工,比较好保证两个孔的平行度
现在这个要求垂直度,所以比较难装夹
再有就是设备受限,只能两次装夹加工

网友:
毛坯精度如何,是要在立式镗床上镗孔对吧,可以以一个先加工的孔中间穿芯棒做基准,难就难在芯棒需要牢靠的靠山,可以使用一块中厚钢板上焊接芯棒,两个孔位置公差蛮难控制的

网友:
版主的方法应该可行
芯棒可否直接在厚板上直接挖出来,精度或许更好

网友:
应该是钻个坑再插进去,直接焊在平面上百分之百不垂直

楼主:
想到连杆是通用件,在社区搜了一下,找到一些相关资料和帖子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C1%AC%B8%CB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C1%AC%B8%CB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C1%AC%B8%CB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C1%AC%B8%CB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C1%AC%B8%CB

网友:
可否制作一个可以旋转90度的工装(比如在立铣床上使用分度头),一次装卡,加工第一个孔后工装旋转90度再加工第二个孔。

楼主:
可否制作一个可以旋转90度的工装(比如在立铣床上使用分度头),一次装卡,加工第一个孔后工装旋转90度再加工第二个孔。
引用 网友A: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工装和设备上:
1、设备限制,只能分开加工,就是说干一端的面(或孔)就要以另一端的面(或孔)来定位,没有那么大的设备一次加工两端
2、工装装夹变形问题,之前也做了几个工装,总是在装夹的时候加工没问题,拆下来就有问题了。

楼主:
在资料里找到如下工装图,感觉连杆的要点是在夹紧位置上,只可夹紧两端,不能在中间用力。

网友: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工装和设备上:
1、设备限制,只能分开加工,就是说干一端的面(或孔)就要以另一端的面(或孔)来定位,没有那么大的设备一次加工两端
2、工装装夹变形问题,之前也做了几个工装,总是在装 ...
引用 网友B:

确实挺不好弄的,要控制三维的垂直度,光二维度的垂直控制好了还不够。那个水平销子只有单支撑,改到双支撑,销子从外面穿进去呢,另外那两个夹子可以加强些呢,现在只是上下压紧,水平向压紧也要考虑

网友:
装夹明显有问题啊,压板怎么可以压在筋上,肯定要变形的,可以压在孔端面已加工过的平面上,要求加工第一孔时与另一孔两端平的垂直度和对称度要保证,如果底平面加工时垂直度有误差,精加工时松下压板估计0.1的垂直度没问题;作个参考;

网友: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工装和设备上:
1、设备限制,只能分开加工,就是说干一端的面(或孔)就要以另一端的面(或孔)来定位,没有那么大的设备一次加工两端
2、工装装夹变形问题,之前也做了几个工装,总是在装 ...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您使用的什么加工设备,并标注一下工件的尺寸。为什么不能一次装卡?

网友:
做一块平行四边形工装,翻转加工

网友: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工装和设备上:
1、设备限制,只能分开加工,就是说干一端的面(或孔)就要以另一端的面(或孔)来定位,没有那么大的设备一次加工两端
2、工装装夹变形问题,之前也做了几个工装,总是在装 ...
引用 网友B:

压紧的部位不对!

刚才回复的时候还没有看到10楼的贴,10楼说的有道理;

不知道你的加工工艺是如何制定的?

网友:
能否在筋上作文章,在筋上磨出或铣出两个平面作为定位面,夹在转台上加工,

网友:
各位已经列举了不少加工方案,无论怎样做,装夹方式都是关键,装夹变形必须避免。

楼主:
装夹明显有问题啊,压板怎么可以压在筋上,肯定要变形的,可以压在孔端面已加工过的平面上,要求加工第一孔时与另一孔两端平的垂直度和对称度要保证,如果底平面加工时垂直度有误差,精加工时松下压板估计0.1的垂直度 ...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没错,压筋变形。但现在主要问题是如何保证两孔垂直度。以面定位先保证两面垂直,再以面定位加工孔;还是以孔定位直接保证两孔垂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普通立铣粗加工面、孔
加工中心精镗孔,但由于加工中心工作台小,所以不能一次加工两端,只能两次装夹加工
工件长673,孔90H7,中心距524.2加减0.3

楼主:
做一块平行四边形工装,翻转加工
引用 网友D:

目前在用这种加工,但松开后还是有变形,结果把筋也加工了一刀扫平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工件是我厂别的车间加工的,大概工艺是先铣两端的面,保证两面垂直,然后以面定位加工孔,来间接保证两孔垂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0.1应该很容易做到的啦

网友:
在工装设计版块有一篇连杆夹具的设计,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据楼主的说法,此连杆的垂直度误差是由夹紧力所引起的

1、铣出四平面,在筋上铣出上下平面作为工艺支撑、压紧面
2、钻工艺孔
3、上工装,镗铣(平面)孔

1、工装做成直角形, 一次装夹翻转90度直角可铣出二孔,中心距可用定位块保证。
2、夹紧位置尽量靠近加工面,夹紧力方向尽量与切削力方向一致。
3、平面定位,用可调支承支撑筋的下平面,再压紧。如平面不再需加工,可直接压在平面上。
4、镗铣时,最好平面先加工一刀,再加工孔。
5、建议改变夹紧的位置和方向,把夹紧的位置和方向移到二端圆弧头上,侧面(三面)夹紧(紧定螺栓向下倾斜个角度,产生向下分力)。支撑筋作为辅助夹紧。
6、具体细节问题,请楼主根据图纸要求,加工设备,加工方法综合考虑。

具体细节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共同探讨,共同提高。
祝楼主成功!!!

网友:
同意10楼的意见,定位没问题,主要是装夹。毕竟工件有一定的饶度。重新考虑装夹

网友:
请问楼主,你们单位都有些什么设备?
有四轴加工中心吗?——带回转工作台的立式加工中心;
或者有卧式加工中心吗?
用上面两种设备一次性加工出两个相互垂直的孔,注意零件装夹变形问题,0.1mm的垂直度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单用立式加工中心也可以做,买一个立式回转工作台(很便宜的)也能加工;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感觉第一次加工可以按7#图装夹,加工一端,一次铣出端面镗出孔,第二次不能夹中间部位,用比较窄的V形铁夹外圆,不产生应力,再来加工孔,最好分粗精加工,这样切削力小不变形,保证0。1的垂直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工装和设备上:
1、设备限制,只能分开加工,就是说干一端的面(或孔)就要以另一端的面(或孔)来定位,没有那么大的设备一次加工两端
2、工装装夹变形问题,之前也做了几个工装,总是在装 ...
引用 网友B:

我想如果工装精度没问题,在夹紧状态下零件也符合要求,那应该就是夹紧的位置不合理或是夹紧力过大。
建议:调整夹紧位置至一端端面(面定位)加主夹紧力,另一端面做(点定位,毛坯外圆定向),有必要的话再分粗精工序,分两次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