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缓冲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29):
最近,接触到高速运动液压缸缓冲问题。
1,肯定要缓冲,但缓冲腔内的小孔如何分布?
2,机械设计书上的公式感觉没什么可操作性。

活塞的最大线速度为1.5M/S。工作压力15MPa.行程2800,要求3.5秒走完全程。

楼主:
PS,是利用小孔节流的方式来进行缓冲。

网友:
社区以前有一份很好的资料请楼主参考。

高速液压缸缓冲过程的研究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038

网友:
社区以前有一份很好的资料请楼主参考

网友:
跟你的缓冲性能密切相关,就是你提供缓冲曲线,然后根据这个曲线选择合适的缓冲方式,然后设计这个结构

网友:
这个够快 不如全行程比例控制 系统上面调节设定 再加液压缸的缓冲。

楼主:
所说的资料已经看过,好像没有我说的那种结构。

楼主:
跟你的缓冲性能密切相关,就是你提供缓冲曲线,然后根据这个曲线选择合适的缓冲方式,然后设计这个结构
引用 网友A:

贝贝老师,曲线可以自己定,主要是,要符合他提出的那些要求。

网友:
这是我曾经测绘的一台日本油缸的缓冲,是你看见的结构,提供参考
小孔起节流作用,控制适当直接影响你缓冲效果
提醒:要对缓冲腔进行强度校核,15Mpa压力的工作可在惯性作用下缓冲腔压力可高达10倍
这时缓冲腔内的密封也要考虑高强度的。

楼主:
小孔起节流作用,控制适当直接影响你缓冲效果;
就是不知道如何控制啊

网友:
小孔起节流作用,控制适当直接影响你缓冲效果;
就是不知道如何控制啊
引用 网友B:
你可根据你的情况去计算或者试验取正。我没去计算过,只参考实体和前人经验,在多次试验修改到OK

楼主: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