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低端的数控车床大概什么价钱?

楼主(2009-10-29):
比较低端的数控车床大概什么价钱?品牌型号?

谢谢大大们指教了~~

网友:
你需要什么型号的呀,经济型数控我们这边很多价格从1.2万起。
你要把需要加工的大概尺寸要求说下,比如加工长度和直径

网友:
常用的浙江的大概三五万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