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工件折弯力怎么算

楼主(2009-10-29):
我现在这边有一个工件,为2.5MM的镀锌钢板,所需折弯的长度为3.5米,折弯后的角度为30度,请问这个工件折弯时所需的折弯力要多大??

网友:
需要知道折弯R角的大小

网友:
跟R有关,

网友:
如今三米折弯机的压力差不多都在一百吨以上,工件长3.5米,按照正常加工的话,需要四米以上的折弯机,折弯机越大,压力一般也会越大,但工件是不变的,对于这个工件,一百吨的压力多之有余。要不我这里还有两百吨的折弯机,你吧把工件拿来试试?

网友:
楼上的用的是LVD的折弯机?

网友:
楼主是想求计算公式吧?

网友:
与刀具有关,普通机械力量是可以,但不一定能这样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