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式齿轮润滑---请教

楼主(2009-10-29):
我管理的设备上有一部分重要的传动是开式齿轮传动,针对开式齿轮润滑的这一部分,来了润滑油的几个厂家,各有各的说法,尤其对于开式齿轮的表面油膜的厚度更是完全相反,一说油膜薄点好,只要能把两齿轮隔开,使两齿轮的齿面不直接接触就可以;另一家又说,油膜要厚一点,要在齿面上形成一层均匀的较厚油膜才能达到润滑的目的。

另外还有开式齿轮齿面是否需要清理土尘这一问题也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大家怎么不给顶一顶啊

网友:
用润滑脂....

楼主:
先谢谢您的光顾,是润滑脂,专用的开式齿轮油,黑油。

网友:
开式齿轮传动,要看齿轮的速度高低和载荷大小来定润滑油的情况。大多数开式齿轮传动的速度都不太高,如果载荷较小,可以注入较稀的粘度小的润滑油,目的是油的分散速度快能够很快流到齿面和转轴,油膜薄点好。但是稀油会在齿轮转动时的离心力作用下向外飞溅而流失。所以,将油加到不飞溅时为好。要勤加油,少加油。重载齿轮一般是低速,要有粘稠的润滑油,形成厚油膜。也常用润滑脂。如有粉尘应经常清理,否则磨损很快,而且油加得越多有脏东西,齿轮磨损的越快。同理,骑自行车的朋友要注意,车的链条油不要加的太多,多了粘土磨损更快。

网友:
五楼的说得听有道理的!支持!齿轮上最好能够用什么东西盖住,加油脂时打开,这样灰尘相对比较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元帅的指导,我们用的是威特姆的黑油润滑,齿轮表面只是有一层薄薄的油膜,能透过油膜看到齿轮材料的亮色,直接用手去摸,手上也全部沾的是油,表面附着的灰尘看着也不太多。另外,我们开式传动是齿轮齿条传动,不太能有效的密封。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用脂类的比较好,不会甩出去也会防尘

网友B(2009-12-05):
开式齿轮由于线速度低/负这载重,常处于边界摩擦状态,因此,油品的选择应当以负荷/环境温度/润滑方式来选择,单纯的说油膜厚薄并不能保证齿轮的磨损。因为如果选用的油品仅有弹性流体润滑,并不能保证在PD值下的油膜完整,这也就意味着油膜破裂后的齿面直接接触!

因此,通常情况下,要保障齿轮的正常应用,只要能做到在边界状态下的润滑既可!

楼主所说的“威特姆”实为“WHITMORE”这个品牌,这是一种沥青类产品,现在西方国家处于环保要求和技术进步因素,已基本停产停用,使用这种产品最大优点是“廉价”,但缺点是齿面易点蚀/塑变,尤其是经常会发生喷油系统堵塞问题,近年来,关于崩齿和断齿在使用沥青基产品上发生频繁!

这个,需要对开式齿轮的一个定期动态测试以配合产品的应用,

如有问题,请联系我: zc7176@163.com

网友(2012-03-25):
引用 网友B:
开式齿轮由于线速度低/负这载重,常处于边界摩擦状态,因此,油品的选择应当以负荷/环境温度/润滑方式来选择 ...

做人怎么会这样做人? 你又是卖哪家产品的呢?可以说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