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件冒口怎么实现批量切割

楼主(2009-10-29):
给位师傅好,小弟有个问题苦思也未解决,望高手指点,有批铝铸件要去冒口,批量时用什么方法来切割,才能省时省工呢?QQ:409661605

网友:
在设计铸造结构的时候,把冒口开在加工面上,铸造之后上机加,在后续工序中捎带手就去了.
批量去除,我想到的就是用电手锯锯掉多余的,然后用砂轮打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法过与依赖人工,在大量生产中欠妥!

网友(2010-01-23):
在设计铸造结构的时候,把冒口开在加工面上,铸造之后上机加,在后续工序中捎带手就去了.
批量去除,我想到的就是用电手锯锯掉多余的,然后用砂轮打平....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这样处理!
浇口开在加工面上
楼主是不是此件不机加工啊?

网友(2010-11-13):
金属带锯机手持工件切割

网友:
这个都不用问了,我们搞铸铝都10多年了,就是用金属带锯机一般用立式的手工推动切割,大多数同行都是这样做的,不过现在有公司开发专用的冒口切割机但好像不怎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