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台减速机,380V转220V---紧急求助

楼主(2009-10-29):
请教诸位一个问题,本人对电气不是了解,请别见笑

   现有一台减速机,铭牌上标注是380\220V,△/Y, 1.30/0.75A,50HZ,0.18KW。请问是否是380V和220V 50HZ 的电源都可以用? 是否220V的必须是3相的?  如果现在只有220V  的单相电,是否可以使用,另外该减速机要有正反转的转换,我该如何的接线或改装.先谢谢诸位老师了.
还有如果是220V  60HZ 的是否可以使用,该做何种设置

网友:
您的减速电机是可以工作在三相380V或三相220V的,工作在三相380V时为Y型接线方式,三相220V时为型接线方式,正反转控制只需调换三相电源的任意两根电源线,不需要对电机改装。如负载不是很大,可以在60Hz工作,但输出转速会提高。

网友:
纠正一下
Y型接法为380V,△型接法220V

网友:
此减速电机不能直接工作在220V单相电,可以通过增加移相电容的方法实现,但会降低功率因数,减小启动扭矩。

正反转控制原理图

网友:
加一台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可220v单相电源使用,频率设定50-60赫兹,三角形接法,正反转任意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