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铜合金离心铸造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10-29):
在接管硫化机铜套采购的工作一段时间后,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针对离心铸造铜套的主要问题求助

1.偏析,专业语言“跑铅”

  主要是针对高铅铜如ZCUPb20Sn5,ZCUPb15Sn8等,因为配料及相关技术原因,铅熔的不均匀,再加上离心力的作用,铅就跑到工件的外表面,看上去就是一些小黑点,严重的,就是大面积。
  根据偏析情节的严重,严重的,直接拒收!

2.疏松

   就是看起来比较聚积的一些小孔,如果有疏松缺陷,一般都拒收

   目前根据我公司的验收标准,因为是文字描述,主管性很强,因此很想建立一个可操作相对较客观的规范。请各位朋友不吝建言,谢谢!

网友(2010-04-19):
回复 网友A:
离心铸造高铅青铜套.一般分为开放式.封闭式两种;
由于铜和铅的共存温度范围宽,从cu-pb二元相图中看出,铅几乎不熔于铜中.凝固时会产生严重的比重徧析,引起铅相的聚集和球化,恶化合金的力学性能.
在开放式离心铸造双金属铜套中,采用水冷强制冷却,加快凝固,使铅相呈细小点状或网状分布在铜基体上.要控制好浇铸速度.水压.水温.冷却时间.......边浇铸边凝固,避免引起徧析.疏松....铸造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