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怠速振动大,低速和高速均不振动---请教

楼主(2009-10-29):
有一款单缸四冲程汽油发动机在怠速3000r/min时振动大,低速(2800r/min)和高速(高于3000r/min)均不振动。

请教各位前辈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汽车发动机的话,有的车是这样的,它的谐振频率正好就是你说的那个点也不出奇。

网友:

怠速3000r/min??不振动??
振动主要来至两方面:活塞直线运动的不平衡惯量和燃烧!通过测其振动平率可以判断是那种振动起主要作用(燃烧频率是惯性频率的一半。当然,也可能是发动机的谐振频率过低或与台架共振。
找到原因,对症下药,或是配重平衡,或是优化燃烧。或优化箱体、固定点!

楼主:

谢谢各位版主的讲解。
也有共振动的可能。1000台机器,也就只8-10台有这种情况。磁飞轮的动平衡也在要求范围内。
后来我取消了一个有共振的零件就不明显了,最终的解决方案也是针对共振问题。
谐振频率,是指哪些的,请大家帮讲解,谢谢!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啊,除了怠速之外只有3000转时振动明显说明这个转速是个共振点,发动机的振动噪声主要分为机械噪声和燃烧噪声,一般高转速时机械振动噪声较明显,而高负荷时燃烧振动噪声起主要作用,你说取消了共振件后情况变好了,可以肯定是共振的问题了,解决方法应该是提高发动机的谐振频率,这样出现共振问题的机会就会较少,具体怎么做,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讨论。

楼主(2010-04-09):

提高发动机的谐振频率一般有哪些措施,请各位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