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的比例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9-10-29):
在设计时大家一般都会按1比1去作图,但公司的打印机最大也只能打印A3的图,所以有时就必须按一定的比例缩放到A3上,比如说是1:1.5,这样的话要在缩放后的图纸上添加内容,那么就每个尺寸就必须除以1.5,这样做很麻烦,请教大虾有没有简单的办法,使我不用每次都要除以一个数?

网友:
这是比例问题,应该是没简单方法吧

网友:
这个是没有简单办法的,除非你建议公司买个新的打印机。

网友:
使用窗口打印,打印设置为A3,不管你画的是多大的图,打印出来就是A3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