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液压系统原理图

楼主(2009-10-30):
各位朋友们,我现在想学习液压原理图,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请各位指点一二。   先O(∩_∩)O谢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是国内的先看液压气动符号GB/T786_1;如果是国外的看一下它的产品样本
再找本样本(推荐力士乐,因为它的样本讲的比较详细)看一下各种阀的原理,结构和用途。

网友(2010-04-03):
也想知道,看不懂工程机械液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