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等价性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30):
1.工艺等价性什么意思啊。
2.为使孔、轴的加工难度一致
          当<IT8 (高精区)孔比轴低一级
          当>IT8(低精区孔轴同级
          当IT8时 可同级可孔比轴第一级
    怎么理解呢?
小弟刚毕业 学有不精请各路大侠不吝指教 。:}

网友:
孔和轴的工艺等价性
孔和轴的工艺等价性是指孔和轴加工难易程度应相同。在常用尺寸段内,对间隙配合和过渡配合,孔的公差等级高于或等于IT8级时,轴比孔应高一级,如H8/g7,H7/n6。当孔的精度低于IT8级时,孔和轴的公差等级应取同一级,如H9/d9。对过盈配合,孔的公差等级高于或等于IT7级时,轴应比孔高一级,如H7/p6,而孔的公差等级低于IT7级时,孔和轴的公差等级应取同一级,如H8/s8。这样可以保证孔和轴的工艺等价性。实践中也允许任何等级的孔、轴组成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