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轴的问题---请问

楼主(2009-10-30):
我们是做泥浆泵的,曲轴材料QT600,老是出现,曲轴磨损严重,最严重达几毫米,不知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造成这样的情况有哪些原因?超负荷了?还是材料有问题?或者其他

网友:
加油润滑啊,不行就弄个轴承上去。

楼主:
润滑是肯定的,问题是润滑很还还是有磨损,是不是负荷太大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请知道的,有这样经历的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是否可以试一下表面硬化的相关工艺:如感应淬火\软氮化等工艺?

楼主:
是否可以试一下表面硬化的相关工艺:如感应淬火\软氮化等工艺?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是材料的问题,不够耐磨?但是还出现一个拐磨损其他的拐正常,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
负荷大   配合也可能有问题

楼主:
配合都是手册上查阅的配合

网友:
你分析过此处的磨痕吗?泥浆泵中是否有磨粒进入曲拐处,加深了此处的磨损?

楼主:
你分析过此处的磨痕吗?泥浆泵中是否有磨粒进入曲拐处,加深了此处的磨损?
引用 网友A: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曲轴箱里绝对不会让磨粒进入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

网友(2009-12-01):
采用什么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