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后产品表面有斑点 .花纹是怎么回事呢?是油烧焦的原因吗?

楼主(2009-10-30):
请教各位大侠:发黑后产品表面有斑点 .花纹是怎么回事呢?是油烧焦的原因吗?

网友:
什么样的花斑?
黑斑(较其它地方颜色要深)可能是槽液不均匀,红斑可能是深层氧化皮没去干净……

网友:
同意2楼的回答。我公司经常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
多多交流……

网友:
和你工件在发黑的时候放置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放置的间隙不适宜太密的

网友:
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
学习了,交流好啊!

网友(2010-02-19):
1)发黑前道工序除油未去除干净
2)工件与工件之间摆放要有间隙

网友(2010-04-11):
你这个肯定是发黑之前经过机加工了!机加工时加了切削液,渗进了产品。然后发黑时浮出来,复在表面。然后阻挡了H2O和Fe的氧化,使浮出来的那一块不能完全致密。所以当你用手轻轻擦拭时,能擦掉。

网友:
氧化膜的色泽深浅不一,出现白斑、发花。
产生原因: ① 多数白斑、发花的产生是紧固件在发黑前表面没有彻底清洗干净,有残留的油渍、锈斑; ②
紧固件在发黑过程中粘牢、紧靠,使工件与发黑液的接触面不均匀。
防止对策: ① 紧固件必须彻底清理干净。对于高碳钢或渗碳件易采用碱液煮洗除油。即使没有锈迹的中、
低碳钢紧固件也要用 8% ~ 10% 盐酸溶液浸洗,增加紧固件表面活性,使之易于氧化发黑。 ② 有条件的情况 下 ,
对红打(热锻)的紧固件必须进行喷砂处理,喷砂必须彻底,不留死角。 ③ 用挂具吊挂时,在发黑过程中应
经常翻动,使发黑液均匀接触紧固件表面。 ④ 若以产生白斑、发花,紧固件必须重新进行酸洗,才能再次进
行补救发黑。

网友:
当氧化剂( NaNO2 )含量不足时,腐蚀程度加剧,从而产生氢氧化铁( Fe ( OH ) 3 )红褐色锈斑 。
遇到这种情况,可加入适量的氧化剂( NaNO2 ),并加水降低槽温即可。

网友(2012-06-06):
关键很是什么颜色的斑?

网友:
希望LZ 回顾自己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