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液水分含量超标了---请教

楼主(2009-10-30):
油液水分含量超标了,之后工作先做些什么?
换油先还是做调查进水的原因啊?

网友:
朋友,能说的具体些么?什么设备,何种油品,目前水分含量多少,是否已造成乳化。

网友:
应先检查进水原因,在根据含水量的多少确定是否换油

楼主:
你好!
   设备与油品信息为:
   设备:加工中心(卧)   油品为:DTE22
   油品使用时间:5年    油液冷却采用:风冷

   检测数据为:
   水分:1.5%  总酸值:1.35
   粘度:22.93   PQ:14
   FE成分:34   污染度:16级
   外观:白色乳化

网友:
已经乳化了,指标也超了,赶快换吧,不换就会坏设备了.

楼主:
嗯!  油液是要更换的!      不过怎么油液水分指标数值超标?我想不明白?水分是哪来的啊?

网友:
应该换油了!
都使用五年了!
看看有原始的使用说明书没有?
一般上面都有简易说明换油时间的!
估计上述设备最好一年一换(个人感觉)
因为我做的润滑设备用在电厂钢厂建议是半年一换!

网友:
水分的来源大致有三个,一热交换器漏水,二是加工液的混入,三是冷凝水(包括溶解的微量水)

另外请教一下  PQ和  FE是什么?污染度是NAS吗

楼主:
水分的来源大致有三个,一热交换器漏水,二是加工液的混入,三是冷凝水(包括溶解的微量水)

另外请教一下  PQ和  FE是什么?污染度是NAS吗
引用 网友A:

你好!
1.PQ是PQ铁谱
2.FE是铁元素成分的多少
3.是的。。是指NAS级的

楼主:
应该换油了!
都使用五年了!
看看有原始的使用说明书没有?
一般上面都有简易说明换油时间的!
估计上述设备最好一年一换(个人感觉)
因为我做的润滑设备用在电厂钢厂建议是半年一换!
引用 网友B:

换了油没出问题就好事。
不过水分的来源,我想查找。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
1.加工液的混入、2.冷凝水窜入 3.人为
   检测油箱看新油的高度是否变化明显,如明显因该是窜夜造成,如无变化可能是冷凝水造成

楼主:
1.加工液的混入、2.冷凝水窜入 3.人为
   检测油箱看新油的高度是否变化明显,如明显因该是窜夜造成,如无变化可能是冷凝水造成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
是否加工液的混入,确认的方面是很好,谢谢你的指点!
加工液是如何进入密封的液压系统内的,这我还是想不明白?
请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没有积水进去,水分估计主要是湿空气在油箱内壁冷凝的.NAS16级,
这两个指标,就应该换油了,再清理一下油箱.
检查滤芯是否失效了,怎么会到NAS16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