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铝板冲密集孔变形---求助

楼主(2009-10-30):
最近有一批0.8mm和2mm铝板800×300,采用数控直线冲床加工密集长圆孔25×5,出现严重卷曲变形,不该知道该如何解决,望各位帮忙出谋划策!

网友:
用板料校平机校平可能会好一些,但在加工过程中可能会因拉伸而使工件的外形尺寸变大,因为铝板材质较软,极易被拉伸。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工件,钢板,2200×630,直径2mm的圆孔,孔距3mm,一张板上几乎全部冲满了,用校平机校平后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但在校平铜板时就会影响尺寸,可能这种工艺对铝板的影响会更严重一些。但按照你说的是“卷曲变形”,应该也不能用压平的方式。再请教高人吧!

网友:
材料本身的应力释放所形成的,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一是选择好的原材料,二是加工时的打孔方式(或工艺),三是加工后板材调平;

网友:
把工艺改一下吧,两次双面冲

网友:
冲的时候可以把模具里灌点油 降温    还有可以交叉冲吧

网友:
这样的穿孔板,我们都是外协的,厂家都是用高速度冲床,配上模具,一下子冲好多空的,再整平

网友(2010-06-21):
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式啊 如果平面的一面有很多筋的话就无法校平啦

网友(2010-07-24):
量大吗,要是量大规则的话,不如开模具在普冲上一次搞掂,应该不会变形的

网友:
隔行冲孔可以改善些,,你的是不是顺序冲孔啊。。
还有可以两面冲孔,如果对表面效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冲一下翻过来再冲

网友:
先冲1、3、5、7、……排,然后翻个面再冲2、4、6、8、……排

网友(2010-09-30):
隔行冲孔可以改善些,,你的是不是顺序冲孔啊。。
还有可以两面冲孔,如果对表面效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
引用 网友A:

——————————————————————————————————
感觉翻过来冲不太实际  已经变形的板料存在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