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低稀油站油泵压力?

楼主(2009-10-31):
如何调低稀油站油泵压力,xyz-125G型稀油站,现压力表显示油泵压力0.48MPa,公称压力0.4MPa,系统压力0.17MPa,油管回油量正常,我们另外一条线上的那个稀油站和它一样的,所润滑的设备也一样,那个的油泵压力0.26MPa,系统压力0.16MPa。 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网友(2010-01-29):
可以装个减压阀

网友(2010-03-26):
稀油润滑站上应该有一个调压阀,它是一个旋阀,一头接油泵出口,另一头通过油管回油箱,调节旋阀的开启度就可以调节稀油站的输出压力了。

网友(2010-06-19):
稀油润滑站上应该有一个调压阀,调节调压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