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42CrMo等调质回火温度与硬度的控制---请教

楼主(2009-10-31):
45# 、42CrMo等调质回火温度与硬度的控制?请问怎么控制产品硬度!!!

网友:
45----800-840炉冷退火HBS<=197,850-870空冷正火HBS<=217,
         840水或油淬HRC>=59,回火温度--HRC:150--58、200--55、300--50、400--41、500--33、550--26、600--22

42CrMo---820-840炉冷退火HBS<=241,850-900空冷正火
            840油淬HRC>=55,回火温度--HRC:150--55、200--54、300--53、400--46、500--40、550--38、600--35、65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