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LED接口---新手请教

楼主(2009-10-31):
新买了一块学习板,上面的接口电路如下图: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译码器没有看见(板子上的确没有),是不是集成到显像管里了?
一块4位LED输入线有四根控制线(1H~4H),八根数据线,接口电路到底是怎样的呢.

网友:
兄弟,不一定需要译码器的啊,A~DP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管脚也可以运行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已经搞懂了,看程序看懂的,哈哈。
主要是看书不太仔细,没想到视觉停留这点,搞不懂几个数字怎么同时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