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电机数据决定钻削力?

楼主(2009-10-31):
大家好
请教如何根据电机数据决定钻削力

说明:我要的不是机床设计手册上面的那个公式
那个公式是在知道切削速度、进给量、钻孔直径然后,计算出某种特定情况下钻削力以及扭矩。

有没给定电机最大扭矩,就能算出这个电机能提供的最大的钻削力和扭矩的通用公式?

(发此问我是看到铣削力可以根据电机功率算出主铣削力,然后根据再由比例确定各方向力。)

谢谢了!

楼主:
我是力学的,对机械比较外行。
可能表达的不太清楚或者不够准确。
请大家不吝指教,谢谢了。

网友:
你把公式返回去,然后算一下机构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我的意思是不考虑切削速度、进给量
知道电机提供扭矩后算出最大的钻削力

比如主铣削力可以通过M=Fd/2算出 M是电机提供最大扭矩,d是最大刀盘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