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电动刀架怎样维修

楼主(2009-10-31):
本人的一台数控车床的电动刀架不转了,原以为内部卡死,拆下清洗后发现蜗杆上的一个轴承坏了,换掉后重新装上。可是还是转不了,不知是哪方原因,请各路高手帮忙诊断一下。

网友:
1# a651601659 把电机分开,看看电机转不转,转就说明是机械部分不好.

网友:
先检查电气方面的原因.确认电气无问题后,一般再检查机械.由于你已拆开,重新装过,如果电气没问题的话,可能装时没注意.有装错的地方.四工位刀架.定位销压盘要认方向的.当然也不知道你是哪家的.不同厂家结构略有不同,
但这种刀架还是比较简单易修的.原理也不复杂.当然如果机械有磨损过大,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电箱的保护开关如热继跳了。二你刀架电机烧了。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提出的意见!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电机应该好的,定位销压盘上上的两个销钉也是不对称的,方向应该不会错,就是用六角扳手转动蜗杆可以转几圈但之后就转不动了,而且每次启动刀架,电机都是先向着锁紧的方向转。还有刀架是常州新墅的。

楼主:
应该是定位销落在压盘的槽里卡死,但不知怎样解决。

网友:
www.bjjcxs.com  北京机床销售博客

网友A:
感谢各位高手提出的意见!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电机应该好的,定位销压盘上上的两个销钉也是不对称的,方向应该不会错,就是用六角扳手转动蜗杆可以转几圈但之后就转不动了,而且每次启动刀架,电机都是先向着锁紧的方 ...
引用 楼主:

你都知道是起动后先向着锁紧的方向转(反转)了.还来问???
回去把电机电源线任意两相掉一下

网友B:
是立式4工位电动刀架吗?以前大多是常州做的。以前设计的有些不合理(就是夹紧状态时,大螺杆上的轴向反力全部作用在下部的蜗轮与蜗杆齿面,不耐用,造成蜗轮蜗杆齿侧间隙过大,打刀不到位),用旧以后,遇到过几台这种情况,结构改了,就耐用了。

网友(2010-08-05):
请问楼上:
     您是怎么改进的,互相学习

网友(2010-09-06):
你好,这个有可能是刀架发信盘坏了,或者位置没装好,所以就不转了

网友:
发一个自己的心得,正好是常州新墅的。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打他们的电话,有专门管4工位的人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我试试

网友:
我是过来 学习的 顺便赚点该死的威望

网友:
学下下,赚点威望就走人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如果分度电机正常点的话检查一下编码器有没有问题,每转一个刀位时都有插销进行定位,插销上有复位弹簧,电磁线圈得电后插销插下进行定位,然后在编码器处也有个复位弹簧同时进行复位,感应开关感应到信号后,电磁线圈失电,插销复位拔出。如插销拔不出刀架就会卡住。刀架原点不对的话插销也插不到分度槽内。编码器处的复位弹簧不能复位的话,感应开关不能感应信号会造成电磁线圈不能失电,插销无法拔出。

网友(2010-11-16):
检查电气和机械部分是否有故障

网友(2013-11-25):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提出的意见!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电机应该好的,定位销压盘上上的两个销钉也是不对称的,方向应 ...

这个是相序反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立式4工位电动刀架吗?以前大多是常州做的。以前设计的有些不合理(就是夹紧状态时,大螺杆上的轴向反力全 ...

请问改哪里结构

网友:
电动刀架有时能用,有时卡死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兄弟,很大的可能是你没有装好哟。电动刀架,如果电机是好的,刀架还不动,请注意中间芯轴和下面的铜涡轮是不是落到位了,另外,芯轴上的螺帽是不是已装紧。就这两个方面哟。

网友(2014-09-29):
你看看是不是刀架中心轴断了

楼主:
你都知道是起动后先向着锁紧的方向转(反转)了.还来问???
回去把电机电源线任意两相掉一下,正解

网友(2014-11-02):
先调节涡轮蜗杆位置,在放松位置安装定位盘

网友:
开机后刀架转个不停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是起动后先向着锁紧的方向转(反转)了.还来问???
回去把电机电源线任意两相掉一下

很同意你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