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黄铜CZ122软化工艺?

楼主(2009-10-31):
一个普通黄铜(CZ122挤压铜棒锻造而成)的阀体,弯矩测试发生断裂,我现在想通过退火软化工艺让它韧性增强,可以弯但是不能断裂,请高手指点退火加热温度应该多高,保温应该多久较好!

另外退火温度加高是否会增加其韧性?

网友:
在弯矩测试时候,必须先确定CZ122材料本身的特性,假设特性极限小于测试条件则不管怎么退火都不能解决问题。
热处理对金属的结晶有好处,退火到位的话韧性会加强,不过温度控制这块需要实验,我没接触过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