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系统编程---请教

楼主(2009-10-31):
设备是数控车,系统广数928,其它尺寸都已经加工到位。只需要加工R2和R300的圆弧,工件原点定为图上第3点,

请问,如何用G72指令加工这2个圆弧。我编的程序是:

T11
M3
G99F0.2
G0X146 Z2
G72 Z-10.46 I1 K0.5 L3 F0.2
G1 X145
G3X141.94 Z-8.52 R2
X0 Z0 R300
G0 Z300
M30
程序报警X/Z数据错误,请问正确的程序应该如何编写,还有G72指令给精加工轮廓留量是多大。如何设定,谢谢

网友:
你再加一个G3进去,试一下看。

网友:
G3这些模态指令没有新的模态指令代替前一直是保持不变的,因此加不加一个样。提示X/Z数据错误并非就是真的X/Z数据错误,很多时候会有误报,请检查"0"与"O",还有每个功能代码间须空一格,至少928系统多是需要空一格的。至于G72端面粗加工循环精加工余量是如何确定的,很遗憾,没有在参数中找到相应的项目。像这样的加工图也可采取另外一种加工方式,即修改系统偏置的方法来加工,此方法优点在于,在加工中间崩刀不需要从头开始,直接从崩刀的那个偏置开始即可。

楼主:
现在就是采取分层取点编圆弧车的。就是太麻烦,而且程序段多占内存,期待正确答案

楼主:
顶起来 ,请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
不是这样的,首先没有你说的占内存,反而是最省力的一种,程序仅仅是精加工的程序。你可以在对好刀后记下该刀所在刀补号的刀偏值X和Z,然后像上面的情况可采取修改Z刀偏值来进行。就是修改刀补值,直到最后刀补值与原先记下来的值相等时即完成。
像我们车削空气釭的底盘时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程序嘛只需要按精车时的轨迹即可。修改刀补来一步步推进。而且你说那样复合循环省力,其实你错了,不是省力,就是在你能磨出很好的断屑槽以及精通高级编程后你才能高枕无忧,否则你还是得担心刀有没有缠住啊,有没有崩啊。但是推刀补法就不同了,程序绝对是字节最少的,它就一个精车的轨迹啊,而复合循环除了精车的轨迹,还需要一条复合指令,你说对吧,另外,复合循环中刀崩刀了呢,你是重新编个程序来加工余下的余量呢还是重头来过浪费时间呢。

并非你说的要怎样去计算毛坯某几段线段怎样去分余量并编进程序里。

网友:
楼上的,如果你是批量加工,也要推刀补法么????这种方法用在单件上吧????

楼主:
不是这样的,首先没有你说的占内存,反而是最省力的一种,程序仅仅是精加工的程序。你可以在对好刀后记下该刀所在刀补号的刀偏值X和Z,然后像上面的情况可采取修改Z刀偏值来进行。就是修改刀补值,直到最后刀补值与原 ...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是广数928系统,像你说的改变z刀补,具体如何在程序中体现,总部能走完一遍,然后改Z值刀补然后再接着重新走,反复这样改吧。还请详细说明或直接把程序编出来看一下行吗

网友:
楼上的问题回答起来容易,首先单件加工的话这样最好,你看着车不到了就直接暂停退出啊,节省时间,然后程序嘛,就是编个精车的轨迹,假设就剩下精加工工序了,你会怎样编程就怎样编,这个是相当容易的。

然后是老飘朋友,你是否认为批量做这样的零件是你一个人加工,一般都是流水线。如果是一个人加工,这样推刀补法也无不妥,你首先要想下在数控上加工这么大外径的东西,刀怎样磨和转速的搭配是非常讲究的,如果说经过粗车下来你的刀已钝掉或崩掉,请问是否重新车一遍呢?
然后回到前面推刀补法,即使中间崩刀了,你可以从那个地方继续推刀补直至完成。你认为速度会受影响么?那该是人的问题。

还有个请你们针对这种方法讨论,数控本身是靠自己去钻研的,没有7,8年工夫加上各种各样模具、材料及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是成不了气候的,当然我们不能炫耀自己就是最强了,一山还有一山高,我们在这里不就是互相讨论技术,现在不会又不是我们的错,至少学到了以后你就可以去别人面前显摆了,不是么?

网友:
G72精加工程序段的第一句只能写Z值,不能写X或X,Z同时写入!!
你把精加工第一句改为Z值应该就好了.

网友:
呵呵,没想到自己被批评了……这位朋友,说实话我对推刀补法一般都是无所谓的态度,除非做非常昂贵的产口品,没办法,给你十根紫铜胚,要你十个产品,你敢直接加工不?每根产品材料价格为二三千元左右??在我司,一个样品,基本上都有一个人全部负责到底,这就是我司的工作风格,这对工人的要求就高了……

网友:
首先向楼主道个歉,没能帮上忙,但是我们两个肯定会帮你顶起这帖,呵呵。究竟要怎样做还是楼主自己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做,只要自己觉得方便,也能加工出合格的活,管它什么方式呢,你用啃的都行。。。

飘兄弟啊你也别高兴得太早,这种要求只要是在私人小厂干活都是这样的,况且我们厂精加工我一个人干的,每天接好几个活,哪个不是一拿到手就加工的,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不是说会推刀补法就技术好,不要这样去理解我的话,我就是觉得楼主似乎还刚入门,这个方法似乎并不知道,当然也没什么稀奇的,也许楼主根本不屑用这种方法,所以你也别太自居了。
好几千价格也得分分清楚,光价格是分不清楚的,就比如说我做过的航空航天类的模具,都是上千的。单件3500的联组磨轮(简单的很)。当然了像气阀,空气釭,阀座这些船上部件每年都做。做的最多的是各种各样塑料橡胶模具。那在我们厂一个人完全控制数控这么简单了,我们一个人能抵你们好几个,“电焊、气焊、气割、铣床、普车。。。”我们每个人都会,那不算什么,我们本身活做得很杂,没有碰到过自己不会做的东西,基本上别人不能加工的东西都送到我们厂来给我做,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找上门的。
我在厂里当然是师傅,也是别人厂里师傅的师傅,但是来到这里我也不敢喧称自己最厉害了,你也可能比我厉害,他也可能比我厉害,但是不可否认,像你这样干活,这样自信是很平常的,只不过“批评”这话说得心酸,没人可以批评你,可能我语气不好,也就是希望大家都谦虚点。很明显你现在技术肯定相当可以了,但是回答楼主的问题我是实话实说,如果换作是你可能不需要推刀补直接车下来,别人就不一定了。还是要从应用最广泛、最不容易缠刀。。。

楼主:
G72精加工程序段的第一句只能写Z值,不能写X或X,Z同时写入!!
你把精加工第一句改为Z值应该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可是说明书上的例子,G72程序段下面的指令都是G1X。。,应该不是这的问题吧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来看帖子,老飘和yexj00 2位大哥都消消气,二位而有所长,千万别因为小弟的一个小问题而伤了大家的和气,在此谢谢两位了

网友:
是啊,既然来到这里就是求学的,飘兄弟有经验也一定会跟我分享的,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才是来这里的宗旨。

网友:
呵呵,这贴有点意思……兄台牛气冲天啊!!!有点哭笑不得……
首先,声明本人一向低调,不会以某某自居。当然,个人理解能力不同,也难免有所差别……
其次,做了师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仍然是一个干事……比别人多干几年的师傅,充其量只是一个熟手教会一个生手……
其三,做机械如果靠单一的技能,那是远远不够的,想必这也是你我到机械社区学习的原因吧……
其四,对于各种公司所在的环境及涉及的领域都不尽相同,各有各长,也各有所短,拿着自己得意的一面唬不了任何人,相反,只能徒增笑柄……

网友B:
可是说明书上的例子,G72程序段下面的指令都是G1X。。,应该不是这的问题吧
引用 网友C:

你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老飘和yexj00 人品都不错,别争了。向你们学习

网友:
飘兄弟所言甚是,像我光是会数控、电焊、气焊气割、普车、铣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东西都太简单了,就是像我们产品做的杂学得比较快是真的,你的情况和我差不多,我车间呢所有的活精车都是我一个人加工,就像你说的充其量是一个老手教一个新手。在这里就是扩充知识面,真的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看来以后我得注意在论坛上的谈吐了,做到“言简意骸”才是。

网友:
楼主,过几天等这个系统的数控忙完这阵,会试一下楼主的程序,没做过这么大的R弧,不好说…………

楼主:
你试下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B:

大哥,麻烦你把正确的程序给我写出来吧,就几条,拜托了,同理的话G71指令后应该经跟G1X..吗

网友(2011-03-12):
还有个请你们针对这种方法讨论,数控本身是靠自己去钻研的,没有7,8年工夫加上各种各样模具、材料及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是成不了气候的,当然我们不能炫耀自己就是最强了,一山还有一山高,我们在这里不就是互相讨论技术,现在不会又不是我们的错,至少学到了以后你就可以去别人面前显摆了,不是么?

网友(2011-09-11):
用G72时应该要把X Z同时输入吧。

网友(2012-07-23):
你的G72下面一行需要加入X和Z的坐标,G72的定点要有G00定位!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