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安装proe5.0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楼主(2009-10-31):
安装proe5.0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附有图片)

网友:
英文字母有些看不太清,是不是没有破解?你找个破解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注册没有安装好
重新安装或是用BIN里面的那个安装

网友:
5.0的安装同以前不太一样,需要把破解文件文件拷贝覆盖

网友:
这个还是license的问题,看看安装说明,安装包里一般都会有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又看看,按上了

网友:
哪有破解文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