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刨改装铣刨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1-01):
我的龙门刨是太原一机床的,规格1*4。想改成能铣能磨的用途,当然刨床的功能还得保留。请高手们给指点或资料。

网友:
你想要的有点多。。。。。。。。。。。。。。。。。。。。。。。。

网友:
这个有点类似把拖拉机改F1。
除非你对加工出来的精度要求很低,那就可以改。
就是把装刨刀的地方改成动力铣头或磨头,可涉及的问题很多。

楼主:
这个有点类似把拖拉机改F1。
除非你对加工出来的精度要求很低,那就可以改。
就是把装刨刀的地方改成动力铣头或磨头,可涉及的问题很多。
引用 网友A:

铣头安装好后,行走速度该是什么装置,速度该如何调整?

网友:
溜板的自动找平怎么做?没有先进的传感器、智能系统好像有点儿难。国内有谁做过该类施工,可以出来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指的是工作台的速度?
龙门刨难道不能调速?有用直流电机调速的,也有液压调速的。

网友:
改铣问题不大,改磨精度成问题

网友:
主要是要把工作台的速度降下来。改铣、改磨都没有问题。我们的改磨主要是用来磨削普通车床的导轨,大修。

网友:
刨床要的是速度加工!铣床却是以慢进给来加工的。。基本动力源都要改变

网友:
将刨头部分改为以动力头
铣头的行进速度依靠控制横梁的电机转速

以前将龙门刨改过龙门铣,不过我们那相当的粗糙的

网友:
改成刨铣应该是可以,龙门刨铣床,要是改龙门刨铣磨,倒是没见过~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花钱最少)就是,横溜板刨刀架拆下,换动力铣头或动力磨头(市面上都有现货的)。工作台速度方面,就是在直流电机输出与变速箱之间在加一个行星减速器,(这个减速器的输入轴是带端齿离合器的,可以推进拉出,推进去,传动比1:1,拉出来降速,传动比多大记不清了。推进拉出便于刨削与铣削方式的切换)就达到铣削要求的进给速度了。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改造成功了的。现在,这台重刨为了节能,甩了扩大机组、发电机组、直流电机,又改为变频调速的,横进给改为交流伺服控制。

网友:
改磨一般精度达不到,但是改铣比较容易。我厂的两台济南二机产的龙门刨全部已经改成龙门铣。其方法为:去掉一个刨刀架,装上铣动力头,传动方面原有的动力不变,在主托动电机的后面加上铣动力,即减速机及电机,与主电机之间用电磁联轴器,刨时电磁联轴器断开,启动主电机,铣是主电机不启动,启动电磁联轴器及铣托动电机。铣时工作台的调速可通过托动电机,该电机可用变频电机,也可用电磁调速电机。如有问题,可加我QQ17326283交流。

楼主:
将刨头部分改为以动力头
铣头的行进速度依靠控制横梁的电机转速

以前将龙门刨改过龙门铣,不过我们那相当的粗糙的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慢慢综合大家的
意见

楼主:
最简单的办法(花钱最少)就是,横溜板刨刀架拆下,换动力铣头或动力磨头(市面上都有现货的)。工作台速度方面,就是在直流电机输出与变速箱之间在加一个行星减速器,(这个减速器的输入轴是带端齿离合器的,可以推 ...
引用 网友D:

谢谢。此方法我已明白。再等等大家的意见综合一下。

楼主:
改磨一般精度达不到,但是改铣比较容易。我厂的两台济南二机产的龙门刨全部已经改成龙门铣。其方法为:去掉一个刨刀架,装上铣动力头,传动方面原有的动力不变,在主托动电机的后面加上铣动力,即减速机及电机,与主 ...
引用 网友E:

谢谢,如需要您给出点子的时候我上QQ找您。

网友:
我看到过龙门铣和磨一体的改装床子

网友(2010-02-17):
加减速机和

网友:
非常简单现在市场上有刨床改铣磨得套件 你上网搜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0-11-29):
有难度又是老机床,要好的机修工和电工一起上,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2016-06-23):
改铣没问题,外加一套动力就行,改磨就复杂了

网友:
加上变速箱可以改成铣床,改成磨床精度可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