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加工中心单工作台与双工作台差价约多少

楼主(2009-11-01):
正在做一个必须用卧加加工的方案,在选择机床时有单工作台与双工作台,双工作台省时,但用液压夹具比较麻烦,哪位经验行家介绍一下,各有何利弊?

网友:
不知道您的工件具体是什么样的?夹具必须要液压的吗?如果不是液压的也可以,那双工作台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可以省掉液压部分的资金 和后期一些维护成本,因液压的东西一般故障多谢!有不到之处多多指正!

网友:
正在做一个必须用卧加加工的方案,在选择机床时有单工作台与双工作台,双工作台省时,但用液压夹具比较麻烦,哪位经验行家介绍一下,各有何利弊?
引用 网友A:

不知天文侠所说的麻烦具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