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架的维修---请教

楼主(2009-11-01):
我的数控车床上的方刀架,为什么3号刀位它就停不下来呢!我拆下来看了下, 磁铁是好的,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发信盘坏了一个霍尔元件,建议更换一新的发信盘试一下。
同时我处有各种机床配件,有需要的话打电话至15530732169或13171981855.陈健经理

网友:
到电子市场买个霍尔开关换上,试一下。
如果不行就检查线路。

楼主:
但是其它几个刀架都是好的啊 就3号刀位没有啊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问题是出在信号发生盘上,但并不一定是发生盘某元件坏了,所有导致没有在正确的位置接收到信号的原因都可以考虑在内,例如刀架内进水了啊,发生盘的与磁铁的相对位置差太大了啊等等。

网友:
建议楼主把发信盘的位置作轻微的调动,或者把磁铁靠在发信盘3号刀的感应位置,确定是否是发信盘损坏,如果可以检测到3号刀的信号,就说明发信盘是好的,轻调发信盘的位置即可……

网友(2010-01-16):
到电子市场买个霍尔开关换上,试一下

网友(2010-09-06):
你好,这个是电动刀架发信盘3号刀位霍尔元件信号坏了,需要整体更换发信盘,因为是密封件。
发信盘目前在电子市场上面是购买不到的。
在这里给推荐个厂商,原厂发信盘,希望对你提出的问题有所帮助,在此大家有关于对电动刀架的问题,都可以在我空间里面提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更换霍尔盘或检查磁钢磁极方向

网友:
发信盘坏了,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