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椭圆编程---请教

楼主(2009-11-01):
谁能教教我数控车床椭圆的宏程序怎么编啊?

网友(2012-04-01):
这么久了,都没人回,
不知楼主会了没有

网友:
GSK980TDB有专门的指令!
也可以用宏程序编写!

网友:
我只会在斯沃上面模拟!~偶然碰过机床!~

网友:
百度一下吧,文库里有两篇仔细看看就懂了

网友(2012-05-12):
宏程序我还要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