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二机的B210三米龙门刨床,没有自动走刀了

楼主(2009-11-01):
有一台济南二机的B210三米龙门刨床,没有自动走刀了.请问那位大侠知道故障出在那里,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2009-12-08):
像这种提问方法根本让人无法回答,请你以后提问时尽量的写的清楚、详细一点,比如哪个刀架,传动到哪个部位,电路或机械问题,最好传上照片等。龙门刨一般用的是抱紧式离合装置,利用机械或电气正反转方式传动,但只往一个方向转动。如果传动杠不能转动的话就有可能是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了,这种装置是可调的,但也不是说所有的设备都一样,最好看一下说明书调整一下。

网友:
联系我。打我电话。我电话里给你说13958101400